求助:金属探测仪故障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们厂的金属探测仪是德国cassel公司的产品,具体型号记不清了,大概是D050什么的,用于检测木质纤维板坯中的金属。最近经常出故障,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但有时检测到金属报警后,会一直持续报警,无法复位。一开始以为是继电器吸合后没有复位,更换了继电器也没有用。后来断电复位,发现探测仪初始化自检时无法通过,以为是主板出了问题,又更换了主板,故障依旧。后来觉得控制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检查到探测仪上方的大功率电源箱时,对电源箱进行清洁除尘,再紧一下电源箱里各个接线端子的线,探测仪初始化才正常通过。后来同样的故障出现了几次,都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每次都是清洁电源箱,紧线,再复位,有时候一下就正常了,有时候要复位好几次。控制箱部分的说明书我们有,但电源箱部分的说明书外方没给我们,我在网上也找不到,所以也无法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只知道电源箱里主要是开关电源,散热系统,还有传感器过来的信号线,接到电源箱里的一块貌似是转换模块之类的电路板,然后再接入控制箱内的主板上。其中转换模块上有两个好像是线圈一样的东西,包着线圈的橡胶外壳有一个好像崩了一块,顶上还有一道裂纹,但是摸上去又不烫,不知道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崩掉的,也不知道和故障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有谁碰到过类似的故障可疑释疑一下的?或者是有谁有cassel公司这方面资料的可以给我提供一下的?多谢了!

网友A:
有可能电源工作在临界状态引起的,

网友B:
电源是多少v的电压啊,电路板这东西不好说,冷的状态是好的 ,但时间长了元器件发热就出问题了,问问厂家吧。

希望你的问题尽快解决

网友C:
中转换模块上有两个好像是线圈一样的东西,包着线圈的橡胶外壳有一个好像崩了一块,这个应该是滤波电感之类的,出现这样的现象,说明有过大电流,内部发热涨开,开关电源的下级负载有没有可能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下。

网友D:
  /2012年3月6日奖励标志符

网友E:
看看接地线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