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速电机抖动

楼主(2012-02-29):
7.5KW变频器带7.5kw电机,20HZ一下频率空载运行是电机抖动,频率越低抖动约厉害。。首先电机正常,该调整的参数都调过效果不明显,控制模式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V/F控制时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低速时万用表看3项输出平衡。。也调整过变频器载波频率。。

网友A:
“控制模式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1、“控制模式是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是个错误的表述;

2、正确表述,应该是速度闭环无传感器控制;

3、现在的问题是,你调试时变频器拖动电机的速度是闭环控制的吗?你的给定速度是多少?反馈是多少?

网友A:
4、速度闭环,要按速度闭环的实际工作模式,进行相应的定义连接、参数给定,然后看电机的速度是否在负载变化时还能保持恒定;

5、你调试时,你明白变频器调速的这个功能吗?

网友A:
6、速度闭环控制,给定的是速度,变频器输出频率随负载大小自动调节;

网友A:
7、觉得你现在是用频率闭环控制模式,调试速度闭环模式,出现的问题;

网友B:
   考虑负载问题 还有机震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考虑负载问题 还有机震问题

1、你现在要明白你的变频器的工作在什么模式下;

2、这种模式下,你必须做的功能设置、参数设置;

3、调试时,你给定什么、观察什么、怎么操作?

4、机振很可能是电流波动的原因,而电流波动的原因可能是PID自动调节的原因!

5、不在现场,没法准确判断,说的这些你只能作为参考;

6、看说明书,找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考虑负载问题 还有机震问题     1、你现在要明白你的变频器的工作在什么模式下;2、这种模式下,你必须做的功能设置、参数设置;3、调试时,你给定什么、观察什么、怎么操作?4、机振很可能是电流波动的原因,而电流波动的原因可能是PID自动调节的原因!5、不在现场,没法准确判断,说的这些你只能作为参考;6、看说明书,找问题吧!

网友C:
已前也遇到过,频率在25-27左右,是共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B 的回复内容:   考虑负载问题 还有机震问题     1、你现在要明白你的变频器的工作在什么模式下;2、这种模式下,你必须做的功能设置、参数设置;3、调试时,你给定什么、观察什么、怎么操作?4、机振很可能是电流波动的原因,而电流波动的原因可能是PID自动调节的原因!5、不在现场,没法准确判断,说的这些你只能作为参考;6、看说明书,找问题吧!

对于变频器一些基本的问题还是了解一些的,也经常调试。1、控制模式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按刘哥的话就是速度闭环无传感器控制。2、功能、参数设置应该问题不大,即使有设置不准的参数,也不至于出现这么大的抖动。3、调试时给定频率,观察反馈频率、电流等,反馈频率不稳定,波动在2HZ内,具体操作没有问题,也不是第一次搞。4、比例、积分增益方面的参数都调整过,效果不明显。5、现在是电机不带负载转。。。6、V/F模式控制时倒是没什么问题。。让小弟很是郁闷。。再调调看。。7、应该不是共振的问题。8,问过厂家的师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7、觉得你现在是用频率闭环控制模式,调试速度闭环模式,出现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这个什么意思?变频器给速度时不都是给的频率么。。指导下呗。刘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时给定频率,观察反馈频率、电流等,反馈频率不稳定,波动在2HZ内,具体操作没有问题,也不是第一次搞。……

1、“波动在2HZ内”,这是个重要发现;

2、觉得电机在同步空载与额定转差之间震荡;

3、注意监测频率高低与电流大小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这个什么意思?变频器给速度时不都是给的频率么。。指导下呗。刘哥。。

1、“V/F模式控制时倒是没什么问题”中的频率给定,转速恒定就是频率闭环控制模式;

2、这个一般不需要闭环,就能准确给定、输出频率;

网友A:
3、如果你的变频器工作在“电流闭环”,给定的是电流,检测反馈的是电流;

4、如果你的变频器工作在“速度闭环”,给定的是速度,检测反馈的是速度;

网友A:
5、例如你在速度闭环控制模式下,给定的是速度,检测速度反馈,比较差信号控制输出频率,而不是你给定频率;

6、当然速度(电流)给定端就是变频器的频率输入端,但是比较、反馈电路有很大的差别;

7、所以说要你检查内部功能设置、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多谢,问题基本是解决了一些,主要调整了参数:转差补偿系数、比例积分参数,效果有所好转。。不过在10HZ时电机依然抖动,不过不太严重,觉得是变频器性能不是太好。。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给速度30HZ正转,然后直接断开使能,电机不能完全停止,速度降到10HZ时,便维持在10HZ转动,停不下来。。。

网友E:
内装不同规格钢球,筒体转动产生离心力将钢球带到一定高度后落下,对物料产生重击和研磨作用。物料在第一仓达到粗磨后,经单层隔仓板进入第二仓,该仓内镶有平衬板,内有钢球,将物料进一步研磨。粉状物通过卸料箅板排出,完成粉磨作业。
  分级设备
www.szjlft.com产品主要分为:矿山选矿机械|石料破碎系列成套设备,磨粉机械系列成套设备,制砂机系列成套设备。主要的矿山选矿机械包括:磁选机、永磁筒式磁选机、干式磁选机、湿式磁选机、磁选设备、球磨机,节能球磨机、水泥球磨机、干式球磨机、湿式球磨机、转筒球磨机、高能球磨机、滚筒式球磨机、搅拌球磨机、矿山球磨机、回转窑、转筒烘干机、烘干机、烘干机生产工艺、工业烘干机、体外传热烘干机、分级机、螺旋分级机、分级设备、浮选机、浮选设备、螺旋溜槽、高效浓缩机,高频筛,高品筛、矿山选矿机械、成品筛,筛分设备、筛选设备、摇床及各种矿山选矿机械、钼矿选矿机械、磁铁矿选矿机械、铅锌矿选矿机械。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5、例如你在速度闭环控制模式下,给定的是速度,检测速度反馈,比较差信号控制输出频率,而不是你给定频率;6、当然速度(电流)给定端就是变频器的频率输入端,但是比较、反馈电路有很大的差别;7、所以说要你检查内部功能设置、参数设置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鉴定完毕:此变频器还没完全成型,内部程序有问题,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主要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下:像低速停不了,监视不准,自学习报故障等问题。。总结:电机抖动问题与转差、PID调节关系较大。。调试思路:1,仔细阅读说明书,与问题相关的参数都调调试试;2,思想上不要总怀疑变频器有问题(如果是新设备的话),多调多试;3,多与生产厂家交流,有些内部情况用户不可能知道。。

网友A:
觉得你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A:
1、调试操作,要有目的性,无的放矢不行;

2、如果是一般频率闭环控制,调试的内容一般是:

1)启动方式、频率设置的操作;

2)不同停车、制动方式的操作;

3)加、减速设置操作;

……

网友A:
3、如果是速度闭环操作调试,调试的内容:

1)速度的给定;

2)速度反馈的调节;

3)负载变化时,速度的稳定情况;

4)PID参数的调整;

……

网友A:
4、如果是电流闭环操作调试,调试的内容:

1)电流的给定;

2)电流反馈的调节;

3)负载变化时,电流、力矩的稳定情况;

4)PID参数的调整;

……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觉得你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内容的回复: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变频器本身有问题,人生产厂家自己都说了,该产品还没成型,我们只是用来测试一下,做做实验,不是最终用户。。电机抖动的问题经调整以上我说的那些参数后有所改善。。。别的就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