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历史曲线如何保存最长时间!

楼主(2012-02-29):
如题!

  本人愚,最好帮我上图,解答!谢谢

楼主:
     高手啊,您在那里啊

网友A:
wincc历史曲线一般是实时的,因为WINCC长期运行,存储历史曲线的话,磁盘空间有限啊。

网友B:
根据你的硬盘大小来决定存储历史曲线的时间长短的。

网友C:
变量记录——  taglogging fast和 taglogging slow,曲线取值一般在一分钟(可以定义)以内,所以曲线在aglogging fast里面归档,归档组态——所有分段的时间段-改变存储时间段为1年;所有分段的最大尺寸——这要看你的硬盘空间。

网友D:
wincc历史曲线是基于变量归档的,也就是说历史曲线是由变量记录来决定的。

所以说要想长期保存WINCC历史曲线,就要合理设定变量记录,归档时选择存储在硬盘上

存储时间长短那就是硬盘大小决定的了。

楼主:
还有其他答案吗

楼主:
晕,还有吗

楼主:
没有好的答案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