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集成块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LM317T如何并联增加输出电流?    最好给个图啊。。。。

网友A:
不用并联,用LM317输出去控制一个NPN的大功率管的b极,e极输出,c极接电源。

网友B:
     不能用并联输出的方法扩大输出电流,因为很难调整二路或二路以上的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相等,如不等而并联,将会使电源之间形成环流的。扩大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的最佳方案见下图:给你画个电路图供参考,其晶体管可根据输出电流大小选择NPN型功率三极管

网友C:
建议楼主采用按照2楼所说的,并且把那个5K的半可调换成一个1N4007,然后负极接地,不用调,会更好!

楼主:
对:wyb2866255关于     不能用并联输出的方法扩大输出电流,因为很难调整二路或二路以上的稳压电源输出电压相等,如不等而并联,将会使电源之间形成环流的。扩大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的最佳方案见下图:给你画个电路图供参考,其晶体管可根据输出电流大小选择NPN型功率三极管内容的回复:用达林顿TIP122行吗?

楼主:
对:yanwen0227关于建议楼主采用按照2楼所说的,并且把那个5K的半可调换成一个1N4007,然后负极接地,不用调,会更好! 内容的回复:请问为什么要换成1N4007?不是要换成电阻吗?   我是小白 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