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接在三菱PLC上的计数问题

楼主(2012-02-29):
今天用直流24VNPN常开型接近开关接在三菱FX1S-14MR上用作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电机每转一圈,接近开关动作以下,计数一次,用科威文本做监视,在运行发现在电机频率25HZ以下时,文本能显示输入的脉冲个数,当电机频率达到50HZ时,文本上的显示输入不变化,看接近开关指示灯好像是一直亮着或者无反应,当把电机频率降到25HZ以下时,又可以正常计数,正常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接近开关的说明书,比如有效触发的时间,和两次触发的最小脉冲周期,50HZ时候,这些参数如何?能否跟得上?

网友B:
应该是太快了,反应不过来。

网友B:
我们有台机器是限位块动作太快,感应器灯闪了一下,就是没动作。

网友B:
后来把限位动作调慢的就好了。

网友C:
光电开关有一个应答时间几毫秒到几十毫秒。

两极电动机的话,50HZ时,每秒50圈左右,光电每20毫秒感应一次,可能来不及动作。

你可以试试多少HZ是可以动作的上限。

然后换个品牌的光电,再试试上限是多少。

网友D:
应该是太快了,反应不过来

网友E:
什么接近开关啊??我随手买个18块钱的都有80赫兹了。23块钱的都可以到120到150赫兹了。我亲自用电机试过的啊。你现在这种接近开关就只有那几十赫兹?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

是不是变频干扰啊

网友E:
我的试验是这样的:

一个4极电机装一个联轴器,联轴器中间有一块六角胶的那种。胶和另外一半不要。然后就用接近开关去感应这半个联轴器的凸缘。凸缘一共有3个。当频率到50赫兹的时候电机转速每秒25转,产生75个/秒的凸缘信号。这时候接近开关的频率达到75赫兹。当我把变频器的频率升高到120赫兹的时候,频率已经达到180赫兹了。只有一些质量很好的接近开关可以记录这个值。一般的就算他120或者150赫兹吧,应该可以的。

怎么都够了。

一些垃圾电眼只要电线靠近电机的电线就长亮。干扰了。

给你参谋参谋。

我当时也是用1S-30M测试的。测试结果用BCD码显示在输出点上,直读个位Y0~3十位Y4~7百位Y10~13。

网友F:
转的太快就检测不到信号了,慢下来就行,

网友G:
楼主,这个很简单的:

1,把接收距离加大,适当的增加外径;

2,再更换一个光电的,建议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H:
接近开关检测是有时间要求的,当被测参照物的移动时间小于接近开关的最小检测时间,接近开关就会一直输出。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今天换了一个光电的,开到1500转/分,文本显示一切正常,又更换为编码器,也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接近开关检测是有时间要求的,当被测参照物的移动时间小于接近开关的最小检测时间,接近开关就会一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