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断电保持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以上程序段,我需加什么程序在能在plc断电时,m15.0和m16.0的数据断电后不丢失

楼主:
我意思是想让plc在断电前m15.0、m16.0的状态和在恢复送电后的状态时一至的!

现在当状态为1时就不一样了

网友A:
搞个硬件保持,其不更好

网友B:
在断电保持区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什么也不需要设置。默认已经是断电保存的了。是由电容保存。

网友D:
就是,本来就会断电保持的呀

网友E:
      S7-200如设为保持,其CPU在掉电时,M的存储器前14个字节(MB0~MB14)会将数据保存到EEPROM中,再开机后CPU会从EEPROM向RAM恢复用户程序及设为保持的M存储器数据。由于图中的M15.0与M16.0 不再保持范围内,故应将这二个位变量现改为前14个字节的位变量,如M15.0改为M10.0,M16.0改为M11.0。如必须用M15.0与M16.0这二点做输出,可增加2条指令:LD  M10.0    = M15.0  与 LD  M11.0    = M16.0 就可实现对M15.0与M16.0的掉电保持。

网友F:
楼上跳错了, 上图中 是 14是偏移地址,  应该是  MB14~ MB(14+18) 32;  这个区间的寄存器是 掉电保持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断电保持区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长时间的掉电保持,要编写记忆程序。如下:

网友G:
问:当断电之后我有意试了一下,发现断电数据存储器最长也就能保存数据两三个月。时间太长了就不行。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答:应用西门子S7-200PLC时,可以选用以下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断电保持区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我目前断电数据保持区设置的就是mb14-mb18 ,在这个范围内应该含有m15.0和m16.0 ,可是当我关断电源,在合上时,

被置位为1的 m15.0和m16.0 却又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7-200如设为保持,其CPU在掉电时,M的存储器前14个字节(MB0~MB14)会将数据保存到EEPROM中,再开机后CPU会从EEPROM向RAM恢复用户程序及设为保持的M存储器数据。由于图中的M15.0与M16.0 不再保持范围内,故应将这二个位变量现改为前14个字节的位变量,如M15.0改为M10.0,M16.0改为M11.0。如必须用M15.0与M16.0这二点做输出,可增加2条指令:LD  M10.0    = M15.0  与 LD  M11.0    = M16.0 就可实现对M15.0与M16.0的掉电保持。

我的程序可以按照你说的把m15.0改为m10.0,m16.0改为m11.0 ,那么我是否也得把系统块中的断电数据保持里 数据区mb的偏移量有14改为0,,单元数目改为14 ?

网友J:
引用 网友K:
BOY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H 在断电保持区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我目前断电数据保持区设置的就是mb14-mb18 ,在这个范围内应该含有m15.0和m16.0 ,可是当我关断电源,在合上时,被置位为1的 m15.0和m16.0 却又为0了。

设置断电保存也只能在M区前14个,可以在程序里做一下,用SM0.3取反将这两个放到一个V区,把这个V区的做成掉电保持,然后用SM0.1把V区的值还原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