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到底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02-29):
各位大虾,OPC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越说越迷糊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各位大虾们

网友A:
A、什么是opc服务器?
1、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解释什么是什么是OPC技术?
转帖:
OPC全称是Object Linking and Embeding(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2、什么是opc服务器?
转帖:
OPC服务器的功能就是与下位机进行数据的交换,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通讯程序和数据存贮程序。然后提供标准的OPC接口,供其它软件使用。程序标准化以后,其他的软件商只需开发面对服务器的程序即可,不用对不同的硬件设备开发不同的硬件驱动程序。减小了工作量,也方便了使用。
3、最好举例说明下:
先讲讲OPC的用途,OPC用于过程控制领域,是一种服务器、客户机的模式。具有语言无关性、代码重用性、易于集成等优点。
具体的实例详见下述文档中的“实训七 通过ETHERNET建立SIMATICNETOPC服务器与PLC的S7连接”。实例中就是应用基于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通过ETHERNET建立SIMATICNETOPC服务器与PLC的连接。实例中的SIMATICNET软件就是OPC软件。
《网络实验实例》下载:
http://jpkc.hzvtc.net/plc/uploadfile/200805/24/1250411709.doc

网友A:
OPC服务器和客户端都是安装在上位机里,OPC服务器一般用以连接PLC等设备以获得设备数据并通过OPC发布,OPC客户端可以通过访问OPC服务器获得设备数据,OPC客户端可以用各种程序编写,比如VB、VC、Excel里VBA等,各种上位机软件都有OPC通道驱动,可以作为OPC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以获得设备数据,OPC客户端还可以通过以太网访问远程电脑上的OPC服务器,不过要设置DCOM权限以及防火墙等。

网友B:
OLE for Process Control工业标准  OPC全称是Object Linking and Embeding(OLE) for Process Control,它的出现为基于Windows的应用程序和现场过程控制应用建立了桥梁。在过去,为了存取现场设备的数据信息,每一个应用软件开发商都需要编写专用的接口函数。由于现场设备的种类繁多,且产品的不断升级,往往给用户和软件开发商带来了巨大的工作负担。通常这样也不能满足工作的实际需要,系统集成商和开发商急切需要一种具有高效性、可靠性、开放性、可互操作性的即插即用的设备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OPC标准应运而生。OPC标准以微软公司的OLE技术为基础,它的制定是通过提供一套标准的OLE/COM接口完成的,在OPC技术中使用的是OLE 2技术,OLE标准允许多台微机之间交换文档、图形等对象。
  COM是Component Object Model的缩写,是所有OLE机制的基础。COM是一种为了实现与编程语言无关的对象而制定的标准,该标准将Windows下的对象定义为独立单元,可不受程序限制地访问这些单元。这种标准可以使两个应用程序通过对象化接口通讯,而不需要知道对方是如何创建的。例如,用户可以使用C++语言创建一个Windows对象,它支持一个接口,通过该接口,用户可以访问该对象提供的各种功能,用户可以使用Visual Basic,C,Pascal,Smalltalk或其它语言编写对象访问程序。在Windows NT4.0操作系统下,COM规范扩展到可访问本机以外的其它对象,一个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对象可分布在网络上,COM的这个扩展被称为DCOM(Distributed COM)。
  通过DCOM技术和OPC标准,完全可以创建一个开放的、可互操作的控制系统软件。OPC采用客户/服务器模式,把开发访问接口的任务放在硬件生产厂家或第三方厂家,以OPC服务器的形式提供给用户,解决了软、硬件厂商的矛盾,完成了系统的集成,提高了系统的开放性和可互操作性。
  OPC服务器通常支持两种类型的访问接口,它们分别为不同的编程语言环境提供访问机制。这两种接口是:自动化接口(Automation interface);自定义接口(Custom interface)。自动化接口通常是为基于脚本编程语言而定义的标准接口,可以使用VisualBasic、Delphi、PowerBuilder等编程语言开发OPC服务器的客户应用。而自定义接口是专门为C++等高级编程语言而制定的标准接口。OPC现已成为工业界系统互联的缺省方案,为工业监控编程带来了便利,用户不用为通讯协议的难题而苦恼。任何一家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如果它不能全方位地支持OPC,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1、在控制领域中,系统往往由分散的各子系统构成;并且各子系统往往采用不同厂家的设备和方案。用户需要,将这些子系统集成,并架构统一的实时监控系统。
  2、这样的实时监控系统需要解决分散子系统间的数据共享,各子系统需要统一协调相应控制指令。
  3、再考虑到实时监控系统往往需要升级和调整。
  4、就需要各子系统具备统一的开放接口。
  5、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 规范正是这一思维的产物。
  6、OPC 基于Microsoft公司的 Distributed interNet Application (DNA) 构架和 Component Object Model (COM) 技术的,根据易于扩展性而设计的。OPC规范定义了一个工业标准接口。
  7、OPC是以OLE/COM机制作为应用程序的通讯标准。OLE/COM是一种客户/服务器模式,具有语言无关性、代码重用性、易于集成性等优点。OPC规范了接口函数,不管现场设备以何种形式存在,客户都以统一的方式去访问,从而保证软件对客户的透明性,使得用户完全从低层的开发中脱离出来。
  8、OPC定义了一个开放的接口,在这个接口上,基于PC的软件组件能交换数据。它是基于Windows的OLE——对象链接和嵌入、COM——部件对象模型(Component Object Model)和DCOM——分布式COM(Distributed COM)技术。因而,OPC为自动化层的典型现场设备连接工业应用程序和办公室程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方法。

编辑本段OPC应用领域

  1、工控解决方案用户
  2、楼控解决方案用户
  3、工控解决方案厂商
  4、楼控解决方案厂商
  5、工控解决方案集成商
  6、楼控解决方案集成商
  7、 All Automation Fields
  OPC是为了连接数据源(OPC服务器)和数据的使用者(OPC应用程序)之间的软件接口标准。数据源可以是PLC,DCS,条形码读取器等控制设备。随控制系统构成的不同,作为数据源的OPC服务器即可以是和OPC应用程序在同一台计算机上运行的本地OPC服务器,也可以是在另外的计算机上运行的远程OPC服务器。
  OPC接口既可以适用于通过网络把最下层的控制设备的原始数据提供给作为数据的使用者(OPC应用程序)的HMI(硬件监督接口)/SCADA(监督控制与数据采集),批处理等自动化程序,以至更上层的历史数据库等应用程序,也可以适用于应用程序和物理设备的直接连接。所以OPC接口是适用于很多系统的具有高厚度柔软性的接口标准。

编辑本段OPC解决了什么

  OPC诞生以前,硬件的驱动器和与其连接的应用程序之间的接口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例如,在FA(FactoryAutomation)——工厂自动化领域,连接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等控制设备和SCADA/HMI软件,需要不同的FA网络系统构成。根据某调查结果,在控制系统软件开发的所需费用中,各种各样机器的应用程序设计占费用的7成,而开发机器设备间的连接接口则占了3成。此外,在PA(Process Automation)——过程自动化领域,当希望把分布式控制系统(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中所有的过程数据传送到生产管理系统时,必须按照各个供应厂商的各个机种开发特定的接口,例如,利用C语言DLL(动态链路数据库)连接的DDE(动态数据交换)服务器或者利用FTP(文件传送协定)的文本等设计应用程序。如由4种控制设备和与其连接的监视、趋势图以及表报3种应用程序所构成的系统时,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去开发分别对应设备A,B,C,D的监视,趋势图以及表报应用程序的接口软件共计要用12种驱动器。同时由于系统中共存各种各样的驱动器,也使维护运转环境的稳定性和信赖性更加困难。
  而OPC是为了不同供应厂商的设备和应用程序之间的软件接口标准化,使其间的数据交换更加简单化的目的而提出的。作为结果,从而可以向用户提供不依靠于特定开发语言和开发环境的可以自由组合使用的过程控制软件组件产品。
  利用OPC的系统,是由按照应用程序(客户程序)的要求提供数据采集服务的OPC服务器,使用OPC服务器所必需的OPC接口,以及接受服务的OPC应用程序所构成。OPC服务器是按照各个供应厂商的硬件所开发的,使之可以吸收各个供应厂商硬件和系统的差异,从而实现不依存于硬件的系统构成。同时利用一种叫做Variant的数据类型,可以不依存于硬件中固有数据类型,按照应用程序的要求提供数据格式。
  利用OPC使接口标准化可以不依存于各设备的内部结构及它的供应厂商来选用监视,趋势图以及表报应用程序。
  为什么开发自主OPC Server和OPC Gateway?
  1、国外原厂商的高价格
  2、国外原厂商面对项目的不灵活性
  3、国内项目中子系统的多样性难以提供DRIVER
  4、自主OPC服务器追求的是稳定、实时、迅速。
  5、众多子系统的不规范性
  6、总包项目在投标前后可能出现的不一致性
  7、价格昂贵的原厂平台服务器软件
  8、总包商集成是否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
  9、平台和子系统的兼容性
  10、建立了OPC平台和子系统的互通
  11、解决厂商和集成商在项目集成的烦恼
  12、解决厂商和集成商分散资源进行二次开发
  13、解决项目中子系统厂商的困扰
  14、为上下位的数据通讯提供透明的通道

网友C:
你们这帮大姥,别把一堆东西抄过来,能说点自己的话吗!

下面我来说下:OPC就是一种标准,就是不同厂家互连的一种手段,通过它可以和其他厂家的设备相互操作,读写数据,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网友D:
看做是一个网络吧,IP地址接口。

网友E:
越说越玄  悲剧 新人开始有必要知道哪些底层的协议吗????

网友F:
说简单一点,OPC就是链接组态软件和PLC的通讯驱动程序。

网友G:
其实就是一些接口程序,不同的厂家用自己的OPC可以向组态软件提供数据。

网友H:
我个人认为OPC是一个接口,把PLC和组态软件连接起来,每个品牌的PLC都有自己的OPC,使上位机在数据交换时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I:
OPC服务器是按照各个供应厂商的硬件所开发的,使之可以吸收各个供应厂商硬件和系统的差异,从而实现不依存于硬件的系统构成。同时利用一种叫做Variant的数据类型,可以不依存于硬件中固有数据类型,按照应用程序的要求提供数据格式。

摘录上述内容,只知道是一种协议,也不知道具体的是怎么个控制法!

网友J:
就是一个驱动  不需要设备商提供的驱动就可以通信的一种工业标准驱动

网友K:
就是一些接口程序,不同的厂家用自己的OPC可以向组态软件和监控系统提供数据。

网友L(2017-05-15):
楼主,您的下载应用实例已经不能下载了,能否QQ邮箱传给我/287247012@qq.com,还有其他与PLC连接的实例也请同时传下,最近在做一个连接,我学化学的,十分烦谢!

引用 网友A:
A、什么是opc服务器?1、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解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