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关于FC

楼主(2012-02-29):
请教哪位大侠 在往PLC中下载程序的时候能够只下载FC中的程序吗?

网友A:
那就单选择FC块下载呗,不过没有OB1也没有用呀、、、、

网友B:
在块目录下选择所有FC程序,然后在块画面菜单中选择下载,就可以了,这样就会只把你选择的程序块下载到PLC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块目录下选择所有FC程序,然后在块画面菜单中选择下载,就可以了,这样就会只把你选择的程序块下载到PLC中。

学习了

网友D:
能的,只需要选择就可以了啊

网友E:
想只下载FC中的程序就打开FC,下载就行。不过OB1是主块啊,肯定也要下载的,要不程序怎样运行啊,最简单的就是全部下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想只下载FC中的程序就打开FC,下载就行。不过OB1是主块啊,肯定也要下载的,要不程序怎样运行啊,最简单的就是全部下载。

不用打开FC程序块,直接选中点击下载就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就单选择FC块下载呗,不过没有OB1也没有用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想只下载FC中的程序就打开FC,下载就行。不过OB1是主块啊,肯定也要下载的,要不程序怎样运行啊,最简单的就是全部下载。不用打开FC程序块,直接选中点击下载就可以。

网友I:
第一次下载要整体下,以后只要选中你要下的FC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J:
那就单选择FC块下载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