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电缆线到底断开在哪个部位?

楼主(2012-03-01):
有一3*95+1*35电缆线,长度180米。零线出现断线现象,怎样快速检查断开哪个部位?

网友A:
“电缆线,长度180米。零线出现断线现象,怎样快速检查断开哪个部位?”

1、用检测直流电阻的大小,判断短路点的位置;

2、因为直流电阻R正比长度L;

网友A:
3、但是用检测直流电阻的大小,判断断路点的位置,由于没有回路无法检测;

网友A:
4、可以用检测电容、或容抗的方法,判断断开点的位置;

5、因为线间分布电容与绝缘导线并行长度成正比;

网友B:
这个好像有专门的探测工具的吧!

网友A:
6、如图:

1)分别检测电容C1、C2;

2)L1/L2=C1/C2。

网友A:
7、如图:

1)还可以检测容抗X1、X2;

2)L1/L2=X2/X1。

网友A:
8、如图:

1)还可以检测容抗电流I1、I2;

2)L1/L2=I1/I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有专门的探测工具的吧!

确实有这样的工具,比如地埋的电缆出问题,使用专业仪器可以检测到那个点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有专门的探测工具的吧!

我们这儿就有专业探测电缆故障点的

网友E: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电缆只断其中一根线.但是遇到过零线不通烧坏很多东西,那是因为我们配电柜的刀闸合闸时零线那块没有接触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7/2011070908002600001-1.shtml看看这个帖子是否可以帮到您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