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数字量输入点

楼主(2012-03-01):
请教各位:

PLC的数字量输入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有的时候设计上要加中间继电器呢,有必要吗??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A: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没有什么区别,加中间继电器主要就是起到一个隔离作用。

网友B:
可以增加接点数 和接点容量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没有什么区别,加中间继电器主要就是起到一个隔离作用。

隔离、安全

网友D:
无源触点跟继电器的触点没有区别。用继电器通常是两个目的:一是隔离,防止因为外部元器件短路而把输入模块烧坏,二是在有多个独立的电控系统之间传递信号。比如一台水泵有个独立的控制箱,当你的PLC柜需要去水泵的某些状态时,可以把你PLC柜的若干继电器直接由水泵的控制系统来驱动,以此获取对方的状态。

网友E:
加中间继电器的目的主要是隔离的作用,不过现在没必要加了,因为可以直接选择带继电器的模块,同样起到作用的。有的设计带中间继电器是因为考虑电源不稳,害怕烧坏模块而设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无源触点跟继电器的触点没有区别。用继电器通常是两个目的:一是隔离,防止因为外部元器件短路而把输入模块烧坏,二是在有多个独立的电控系统之间传递信号。比如一台水泵有个独立的控制箱,当你的PLC柜需要去水泵的某些状态时,可以把你PLC柜的若干继电器直接由水泵的控制系统来驱动,以此获取对方的状态。

比较全面。

网友G: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的无源干接点没有什么区别,采用中间继电器对于PLC的开关量输入模块来说就是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使PLC开关量输入模块的通道与现场设备完全隔离,也避免干扰。

网友H:
隔离,避免干扰,可以增加接点数 和接点容量的 .

网友I:
近来网速很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无源触点跟继电器的触点没有区别。用继电器通常是两个目的:一是隔离,防止因为外部元器件短路而把输入模块烧坏,二是在有多个独立的电控系统之间传递信号。比如一台水泵有个独立的控制箱,当你的PLC柜需要去水泵的某些状态时,可以把你PLC柜的若干继电器直接由水泵的控制系统来驱动,以此获取对方的状态。 比较全面。

网友K:
主要是隔离、安全,保护PLC的。!!!

网友L:
大家说的差不多主要作用是一、与外部系统隔离起到保护plc.二、可以增加输出的控制对象、和连锁作用。

网友M:
  PLC的数字量输入 ,直接接无源触点和使用中间继电器既有区别,又没有区别。所谓没有区别就是用中间继电器实际上是用它的触点接PLC的输入点,这触点也属于无源触点,都是用其一端接PLC的24V电源,而另一端接PLC 的输入点。如说有区别就是:对于外来的有源输入信号,其输出可以通过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再用继电器的触点接PLC的输入点,这样变原电位输入控制为触点控制,其好处:1、电源隔离(即输入信号电源与PLC24V电源各自是独立的,无电位联系)。2、不用考虑输入信号与PLC的输入必须为同逻辑连接的问题。

网友N:
加中继;为了隔离;另为了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O:
输入可以不加的,输出建议还是加上的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无源触点跟继电器的触点没有区别。用继电器通常是两个目的:一是隔离,防止因为外部元器件短路而把输入模块烧坏,二是在有多个独立的电控系统之间传递信号。比如一台水泵有个独立的控制箱,当你的PLC柜需要去水泵的某些状态时,可以把你PLC柜的若干继电器直接由水泵的控制系统来驱动,以此获取对方的状态。

网友Q:
PLC的数字量输入 ,一般不用加中继。想搞清楚,要分析电路才知道原因

网友R:
输入数字量的加中继的很少,但输出数字量加中继多,主要扩大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