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台达VFD-E变频器上电报CP10通讯超时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1):
请教各位大侠:

台达VFD-E变频器上电报CP10通讯超时不能复位不能进菜单是什么原因?是主板坏了吗?还是面板有问题?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昨天用示波器检测了一下CPU板底下的一块驱动信号板(我暂且这么命名,它负责主板与驱动板之信号连接),发现其CPU旁16MHZ的晶振没有起振波形,而主板的CPU有晶振波形测出,初步判断驱动信号板坏了,导致主板收不到驱动信号板发过来的自检信息,故报“COM1通讯延迟”且不能复位。我权且这么看。

网友A(2012-06-23):
有可能是EPROM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