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5610s-s与三菱Q00CPU通讯问题

楼主(2012-03-01):
PWS5610s-s与三菱Q00CPU通讯,人机可以正常接收PLC数据,但是无法写入PLC(数值输入,按钮等等)。

报警,数值显示都正常。通讯线换了几根,按照图纸测量通讯线正常。

请问各位是否有碰到此情况,具体原因是?

网友A:
海泰克···软件组态的时候没选好驱动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人机只能读不能写,软件原因,天津罗升已经给补丁。解决了问题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0623053800001

网友C(2012-12-01):
能请教一下lz,通讯线的接法;plc与hmi怎样配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