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信号进西门子400问题

楼主(2012-03-01):
现场有10路信号,每一路信号都是环形总线形式,上面各带约100个点,每个信号进入一进一出的MODBUS环形总线控制器,然后出来一个MODBUS信号,到达西门子DSC机柜时就是10个MODBUS信号,如何能让这10个信号进入西门子400控制站?

现在有两种选择,1.采用西门子CP341和硬件狗做MODBUS主站,把几个MODBUS信号串联后接入MODBUS主站上。

2.用RS485转DP模块把10路MODBUS信号转成PROFIBUS信号然后串联接入到西门子400上。

现在问题是:

1。怎样把几个MODBUS和PROFIBUS信号串联,然后出来一个信号接入西门子400里面。是否有这样的设备做到一个串联的工作,还是用别的办法?

2.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

麻烦网上达人帮忙解决,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加一个DP转modbus的协议转换器(建议德国赫优讯的NT50-DP-RS),

modbus端做主从通讯,10个从站设置不一样的地址就可以了,网关里配modbus命令读取从站数据;

profibus端,直接挂在DP总线上,作为DP从站;

不明白可以交流,hilsch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