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普通三极管如8050做逆变电路吗

楼主(2012-03-01):
可以用普通三极管如8050做实验用是我逆变电路吗

网友A:
8050电流电压不够,请用IGBT做逆变模块。

网友B:
这个要看输出电压,根据输出电压选择三极管的耐压值,8050的耐压较低,如果你变的输出电压高,就根本不能用。

网友C(2014-08-03):
引用 网友A:
8050电流电压不够,请用IGBT做逆变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