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TPC150如何调亮度

楼主(2012-03-01):
一台昆仑通泰触摸屏TPC150亮度变暗不知如何调亮度,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希望知道答案的能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B:
一般的触摸屏亮度调节都是在触摸屏触控面板里面可以找到,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C:
你可以进入系统后台,在控制面板里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进入系统后台,在控制面板里找找。

初次上电,进入操作系统,更改之,如何进入,没有记住,等熟练高手

网友C:
进入启动属性窗口里面

网友E(2019-01-15):
按住了怎么进不了后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