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2007,2008编程软件

楼主(2012-03-01):
求高手:wincc2007,2008编程软件里,设备类型里怎么没有TP177B DP-6 MSTN 怎么办?教教我好吗?

网友A:
一般要先硬件升级,然后才能下载

网友B:
TP177B DP-6 MSTN这个是否有误,对照你的触摸屏型号,查找一下对应的触摸屏名称,TP177B应该是可以使用wincc flexible软件的,不行在PROTOOL软件看看能不能找到。

楼主:
谢谢你们了,TP177B DP-6 MSTN,确实是触摸屏型号,能添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