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315-2PN/DP硬件组态下载问题

楼主(2012-03-01):
使用cpu 为315-2eh14-0ab0,软件使用step5.5,当我硬件组态好后,进行下载时,找不到站点,提示不能激活的版本,当我取下存储卡后,可以找到站点,也能下载,但是提示有警告,现在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希望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小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你的硬件组态是否和你的硬件是否一致,下载是需要存储卡的,没有存储卡下载不进去,因为程序是存储在存储卡中。

网友B:
很奇怪的问题,和存储卡没有恭喜。。。。。

网友C:
听着有点乱,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硬件组态和实物要完全一致,要设置硬件组态的得通讯连接

网友E:
有可能需要重新安装一下编程软件

网友F:
程序编译时是提示有警告的话,那样你的程序还是有故障,将编译出错信息帖出来看看

网友G:
首相看硬件版本号是不是一致的,程序组态没有问题,现在西门子300的模块都是需要卡的,没有卡也是不能下载的

网友H:
如果没有猜错你的存储卡不是新的,在其他型号的PLC上用过,比如以前在312上用的现在在315上用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问题解决了,就是因为卡不是新的,对卡进行被动格式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