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硬件组态,保存编译提示?无法组态成功

楼主(2012-03-01):
保存并编译 (13:111): 具有 MPI 地址 2 的站点未连接到子网。
保存并编译 (13:34): 无法找到 SDB 管理器 DLL s7wbs1ax.dll 126。
保存并编译 (13:76): (3100) 创建系统数据时出错。是否要继续?

网友A:
出现SDB错误,可能的原因:

sdb是系统数据,说白了就是硬件配置数据。
解决方法:另外找一台安装step7的机器试试看,如果能编译成功,就在这台机器上安装step7目录下找后缀为err的文件,拷贝你的机器上相应的目录。

楼主: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5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6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7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8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0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3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4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5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6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7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8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0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4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3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5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5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6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7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8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0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3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4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5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6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7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8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0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3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4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5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6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7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28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0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1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2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3 。
保存并编译 (13:27): 未设置注册表键值 SDB3144 。
保存并编译 (13:111): 具有 MPI 地址 2 的站点未连接到子网。
保存并编译 (13:34): 无法找到 SDB 管理器 DLL s7wbs1ax.dll 126。
保存并编译 (13:76): (3100) 创建系统数据时出错。是否要继续?

网友B:
好复杂~

http://www.jdsc35.com/

网友C:
硬件组态有问题,你可以一点一点添加,一点一点编译保存试试。

网友D:
重新安装编程软件

楼主:
重新安装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还是这个问题

安装没有安装好。

网友F:
    程序问题好像很多吧,都是硬件组态一块引起的故障,还是看看硬件组态及添加的硬件有没有是错的或是不能加入的硬件

网友G:
不知道西门子搞这个硬件组态有什么好处?

网友H:
哪个是你的Step7的版本貌似不匹配的问题,可能是版本老了点,和你的硬件匹配不上了!我以前也老是出现这个问题!你可以换个新版本的试下!

网友I:
可能是编程软件 step7 有问题, 重换一台电脑试试, 再有是 使用过高版本的STEP7编译后,再使用低版本的软件编译 也会报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重新下载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