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力控与DTu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01):
使用力控和宏电DTU搭配使用 DTU通信正常 但是和力控无法通信

采用的网桥模式

运行后IO监控器中显示 打开commBridge 通道1失败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结局

QQ:1187504387

网友A:
通讯的问题吧

网友B: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bhdxzgp@163.com;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的问题吧

请问一下爱这个具体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

就是运行力控以后 I/O监控器里设备没有请求和应答

底下显示  打开commBridge 通道1失败

网友D(2018-11-02):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有点不太明白楼...

组态软件自带的驱动确实不好用,用霜蝉的SC-TCP2COM可以实现DTU与组态软件的对接,用来远程监控PLC等各类需要远程监控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