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程序

楼主(2012-03-01):
用S7200224CPU,用本体上的10个输出点作一定时间的循环输出,即Q0.0-Q0.1-Q0.2-Q0.3-Q0.4-Q0.5-Q0.6-Q0.7-Q1.0-Q1.1-Q0.0……,要求用移位指令。

楼主:
不知这个程序能否实现?

2秒循环输出

网友A:
用 定时器 + 位移指令 即可

楼主:
这是用CPU224写的2秒依次输出Q0.0~Q1.1,不知行否,请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中断程序中的第一个网络2,应该是子程序中的网络2,第一次发帖,有点不顺

楼主:
这个程序上机试了下,从Q1.1到Q0.0时间太长,为什么?

网友B:
错在网络2,我给你编个程序,上机运行正确,不是用时间中断产生2S脉冲,而是用秒脉冲计数分频(M10.0)产生的 2S 振荡脉冲。当右移到M3.4(即Q1.4)时,应立刻使MW2=16#100,才会使Q1.1输出后Q0.0输出,见下图:

楼主:
谢谢大师的指点,我上机试下!

楼主:
wyb2866255:

我的程序是因脉冲错误造成的吗?原程序如何修改啊?

楼主:
上机试了一下6楼的程序,要把网络5的MW=16改成m3.2的开点,即可实现!

楼主:
同样的命题:启动时Q0.0~Q1.1间隔可调的时间,保持输出。即Q0.0——Q0.0,Q0.1……Q0.0~Q1.1再有脉冲也就保持;停止时,按相反顺序,相同的间隔时间停止,即Q1.1——Q1.0……Q0.1——Q0.0,要求用循环程序指令编写,请大侠编一个程序,谢谢!

网友C:
好象很深奥,我如果编的话,用I0.0加定时器做个2秒脉冲,然后I0.0上升沿并联Q1.1下降沿把16#100传送到QW0,用做好的脉冲驱动左移位.

楼主:
以前编的程序是用定时器步进实现的,比较麻烦,想求精一点的程序。

网友D:
楼主:今天才看到你的这贴,回答晚了,根据你10楼要求,我用定时器构成的2秒振荡器编程,经上机运行正确,供你参考:

     这个程序稍加改动,也可实现你原来要求:(都经上机运行):

网友D:
再有,9楼你说的“上机试了一下6楼的程序,要把网络5的MW=16改成m3.2的开点,即可实现!”是对的,当时未上机时,数算错了,应是与数“4”比较就对了,当时上传的程序未改,改后的为:

楼主:
谢谢大师在百忙中指点迷津!

楼主(2012-04-09):
请问WYB2866255,在S7300中类似200中的SM0.1初始化脉冲指令是什么啊?谢谢!

楼主:
是不是在OB100中编程啊?

网友D:
    回16楼:在S7300中类似200中的SM0.1初始化脉冲指令没有,但可以自己编写类似SM0.1的指令。如下图:

     其M1.0就是在PLC开机的第一个扫描周期里,其输出=1,之后M1.0恒=0.其功能同S7-200的SM0.1指令。

网友E:
看了西门子你们编的程序,我才发现,论简洁日系很多指令真的要简单多了。

楼主:
非常感谢18楼大师的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