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水泵运行

楼主(2012-03-01):
有三台低功率水泵,1.1kw,现在开启其中两台,保证供水压力有1mpa左右,当运行中的两台有一台出现故障,造成水压低于0.8mpa,第三台水泵马上启动,出故障的水泵通过手动复位才能再次投入到连锁中,请大家帮忙,用西门子200软件编写程序

网友A:
用PLC有点奢侈了,用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解决问题,用三个电接点压力表分别控制三台泵,备用泵下限压力设置在0.8MPa,上限压力设置0.95MPa,运行泵下限压力设置在0.85MPa就OK。

网友B:
这个在电路上好像也能控制啊

网友C:
      这个用 200 的224 CPU 之后档次也就相对的上升啦。或用一个带有模拟是输入的 CPU, 二运行一备用,当压力低于0.8MP时启动备用水泵,当出现故障的水泵复位后才能进入列队运行中。

网友D:
你看这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