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周期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谁能帮助做个计算扫描周期的程序·····最好是西门子200的····

网友A:
    计算扫描周期,是编程练习吗?
    S7-200的指令不记得了;若是台达的PLC,可以通过累计一定时间内的扫描周期个数,来得到大致的扫描周期时间。
    扫描周期个数的累计,可以利用每个扫描周期均加1的指令(例如INC)。

网友B:
这个要借助RTC了吧,用外部RTC作伪参考,用内部周期扫描继电器来计算扫描次数,这个办法比较科学。

网友C:
我记得扫描周期 存储在一个 SM 系统寄存器里面的吧, 你查一下手册,看看!

网友D:
 在S7-200中,有3个特殊存储器,就是针对扫描周期的,分别是SMW22 SMW24 SMW26。其中SMW22是记录上次扫描时间,SMW24是记录最短扫描时间,SMW26是记录最长扫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S7-200中,有3个特殊存储器,就是针对扫描周期的,分别是SMW22 SMW24 SMW26。其中SMW22是记录上次扫描时间,SMW24是记录最短扫描时间,SMW26是记录最长扫描时间。

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S7-200中,有3个特殊存储器,就是针对扫描周期的,分别是SMW22 SMW24 SMW26。其中SMW22是记录上次扫描时间,SMW24是记录最短扫描时间,SMW26是记录最长扫描时间。

多谢!回去还得好好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