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电路设计)

楼主(2012-03-01):
这是个切纸的机器的一部分功能;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光电。

有纸光电一直有信号给PLC,按动启动按键机器运行,在运行过程中,无纸机器自动停止。当放上纸后再次按启动按键,机器运行。

我现在想用一个继电器设计成;在运行过程中无纸自动停止,当光电检测到纸后机器自动运行无须再按启动键。(光电是24

V的有信号输出0,无信号输出24)

注:机器第一次启动和按下停止按钮,这两种情况就必须按启动按钮再运行

在线等待楼下高手共同思考!

网友A:
有plc吗?改程序,还是给电路啊?

楼主:
有PLC,但是不要改程序,是外部电路!

网友B:
电磁阀在这里干什么用,不明白

网友C:
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倒出来,两个中间继电器

楼主:
对:zhxl198808关于电磁阀在这里干什么用,不明白 内容的回复:

哦  打错了  是继电器

楼主:
对:297148705f关于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倒出来,两个中间继电器 内容的回复:

老大  不用改程序   设计个外部电路!

网友D:
人家就是告诉你改外部电路,用两个中间继电器,第一个继电器用来保持你初次按动启动按钮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检测到纸,第二个继电器动作,开始工作,没有纸第二个继电器就断开,如果按下停止按钮,第一个继电器断开,第二个因为没有第一个继电器闭合供电,也不工作。

网友E:
要不就完全不用PLC,直接用N个继电器改造一个外部电路。不然既要用到PLC里的原程序,又想实现你要的功能的话,我想是很不好办滴。。。

网友F:
有PLC,不用PLC,搞外部电路设计,??????? 是不是时间太多了?

网友D:
应该是他有plc,但不知道密码,又不想破坏源程序,现在增加点新功能。

网友G:
选用器材:SB1(停止按钮)、SB2(启动按钮)、中间继电器(额定电压24V)。

由于光电输出电压是0~24V,可以和2个继电器配合适用,作为控制电路的输入端给继电器供电,从而起到总开关的功能,然后接SB1常闭按钮(停止), 然后接SB2按钮(被KA触头自锁),SB2按钮启动KA线圈。就是一个典型的起保停控制电路,写得有点罗嗦哦!!

不知光电检测装置的输出24V电压能否作为输出中间继电器的输出电源。仅供参考。

网友H:
很简单,不知道下面的电路图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网友G:
K1的另外触点负责接通与断开PLC相应的I 口

网友I:
这个不行吗?

网友I:
应该这样。

楼主:
多谢大家的帮助!问题搞定,就是自锁等基本电路,不过我用的按钮都是点动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小董关于回复内容:对:297148705f关于用中间继电器就可以倒出来,两个中间继电器 内容的回复:老大  不用改程序   设计个外部电路! 内容的回复:

哦    不好意思  理解成内部了!

网友J:
    楼主说:“这是个切纸的机器的一部分功能;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光电。有纸光电一直有信号给PLC,按动启动按键机器运行,在运行过程中,无纸机器自动停止。当放上纸后再次按启动按键,机器运行。

我现在想用一个继电器设计成;在运行过程中无纸自动停止,当光电检测到纸后机器自动运行无须再按启动键。(光电是24V的有信号输出0,无信号输出24) 注:机器第一次启动和按下停止按钮,这两种情况就必须按启动按钮再运行”

     由上述可知:PLC 输入是负逻辑,即公共地为24V电源的正极。光电开关输入占据一个输入点(电位输入设为I0.0),启动开关与停止开关也各占一个输入点(触点输入设为I0.1与I0.2

   上述楼主所讲的说到底就是要在保持原程序不变、PLC输出不变为前提,如何设计一个硬件电路,来代替启动按钮:在运行中,如没有纸时光电开关会发出指令使机器停车,当再有纸时,机器不需按启动按钮就能自动启动运行的控制要求。为此按楼主的这一要求设计了如上图的电路图。现将该设计的电路说明一下

     1、晶体管G1其输入通过R1电阻接光电开关的输出端,其负载为继电器J0线圈,J0的常闭点并联电容C1,再串接J0J1的常开触点,与启动按钮K1的触点并联。K1又作J1继电器的启动按钮,具体电路接法请见图示。

    2、光电开关输出仍保持原来接线(本图假设为I0.0)。停止按钮K2也保持原接法不变(本图假设为I0.2)但用其常闭触点作J1失电的按钮开关(见图)。

3、动作原理说明:在开机或按下停止按钮后,使J1继电器失电断开。J1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使由J0常开触点与C1支路的信号不能加在I0.1输入点上。

无纸时光电输出=24V,使PLC输入I0.00(负逻辑),同时使晶体管G1截止,即J0处于断电状态。如此时未按按钮,I0.1I0.2输入皆为0

     如此时有纸,光电输出为0V,使PLC输入I0.01(负逻辑),同时使晶体管G1导通,即J0处于通电状态。在此瞬间如果J1触点已闭合,虽然J0的常闭触点断开,由于C 仍保持变化前的电压(0V),会使J0的常开触点闭合,将0V电压加在I0.1点上,随着对C1的充电,I0.1的电位迅速上升到+24V。即在I0.1处产生下跳为0的负脉冲。但由于J1为断电,即它的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形成不了通路,故不能产生这样的脉冲去触发I0.1输入点。

     在此状态下,只有按钮一下启动按钮K1,才会使I0.1获得0V的电压,此时有纸(I0.0=1)才能使PLC正常启动运行。同时使J1得电且自保。

   如运行中突然无纸会使光电输出为24V,即使I0.0=0,机器将自动停车。同时也使J0失电断开。如再放有纸,使I0.0=1,同时J0 得电吸和,由于此时J1已吸合,J0的吸合,虽其常闭点断开,但C1仍保持变化前的电压(=0V),故J0的常开触点的闭合将0V电位突加在I0.1点,这相当按一下启动按钮K1,使机器运行。

     如按一下停止按钮,除使程序停止运行外,也使J1失电断开,此时不管有纸或无纸,由于JI常开点断开,不会使I0.1获得启动的信号,必须再按一次启动按钮,机器才能重新运行。

网友J:
      我在18楼提出的电路,说穿来就是如何设计一个硬件电路,代替启动按钮,并按楼主要求实现控制,其PLC程序及动力电路都不变。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我在18楼提出的电路,说穿来就是如何设计一个硬件电路,代替启动按钮,并按楼主要求实现控制,其PLC程序及动力电路都不变。

谢谢你的悉心解答,很到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