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主机和从机如何设置

楼主(2012-03-01):
我有2台三菱PLC,1台是FX1N-60MR,另1台是FX1S-30MR,它们能设置成主机和从机吗?如果可以,请教如何设置,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要求,如果是有些东西需要共享,建议用LINK通讯,不用编通讯程序,简单,如果你想用一个控制另一个,因为PLC不会主动发送数据,一般作为从机,所以,作为主机的要编写通讯程序,读取或者写入从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