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比较指令问题(比较弱)

楼主(2012-03-01):
弱弱的问一下各位,我想编写一段接点形态比较指令程序,如:d10的数值大于k22,并且小于K70的时候进行四则运算,即:

I >D10 K22 I--I <D10 K70 I--I DMUL D60 K18 D2 I  。当我输入以上条件时出现提示框说:“编辑空间不足,请在此段网络后面插入一空白列” 。请教各位这样的比较指令改怎么写呢,多谢帮忙。

网友A:
你可以把前面的比较结果用个内部继电器输出,第二个也如此,两个继电器都闭合,再进行运算。

网友B:
没有用过台达的,但是看提示是不是得在网络后插一段空程序,

然后四则运算那个指令会不会移到后面的那条空白程序上去?

还有就是在这条指令 I >D10 K22 I--I <D10 K70 I--I DMUL D60 K18 D2 I  前面加一个常闭点会不会就没有提示了?

因为没有用过台达的PLC,

所以提供的只是建议,供楼主参考,

如果错了,请不要见笑~~

网友C:
不知你是怎么编程的,我测试了一下没问题的

LD>  D10 K22

AND<  D10 K70

DMUL  D60 K18 D2

网友D:
你可以写到另外一行 继续编写   看图

楼主:
楼上的方法可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能做到有个箭头出来显示0、1、2,然后接着在下一行继续编写

网友E:
对:laoyouji2008关于楼上的方法可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才能做到有个箭头出来显示0、1、2,然后接着在下一行继续编写 内容的回复:

在我的图中  你把光标移到X70后面,一直按住F9添加水平线 到头以后自动转入下一行。。。

网友F:
用ZCP区间比较指令即可,还节省内存。

网友G:
应当是下面紧接着还有指令,这时在之下“插入一行”(插入一个空白行)即可

——这是指出现提示的原因;以上各位介绍的方法,也行。

网友H:
楼主装的旧版软件,建议到官网下载并安装新版的2.00.11!它可以自动切换到下一行。

网友I(2018-08-24):
你把下面超如空行一行就可以了

网友J(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