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洗泵(带就地启动盘)故障一则,求帮分析。

楼主(2012-03-01):
求分析故障

刚刚生产现场的两台冲洗泵出现故障,经现场查看发现问题如下:电机角接45千瓦,就地解开电机接线,兆欧表测量电机及电缆正常。

、#41冲洗泵电源送电,第一次合闸启停正常,在进行第二次合闸就电源跳闸。mcc进行第一次合跳闸,再就地合闸也跳电源。以上情况出现概率十之八九。

、#42冲洗泵电源送电,按合闸按钮空开跳闸。故障概率百分之百。

现象:

41抽屉在工作位,电源空开不合的情况下。42抽屉送电,按合闸按钮,接触器启动跳空开过程中41抽屉绿灯闪亮一下。

42抽屉在工作位,电源空开不合的情况下。41抽屉送电,按合闸按钮,启动停止一次正常,第二次启动接触器,跳空开过程中42抽屉绿灯闪亮一下。

说明:

就地启动盘电缆1根,内含两台电泵灯光及启停按钮。

网友A: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选用多大的空开啊?

网友B:
首先、在#41冲洗泵电源送电,第一次合闸启停正常,用钳表测三相动力电流是否正常,多运行一会儿,如电流正常说明电机好的,可能是断路器或保护勿误动造成的,可检测控制回路,如好,可将、#42冲洗泵电源送电给#41冲洗泵,看情况,出结果,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结果很快就有了,好了告一声

网友C:
“41抽屉送电,按合闸按钮,启动停止一次正常,第二次启动接触器,跳空开过程中42抽屉绿灯闪亮一下。”

1、启动停止一次正常,说明电机电路正常;

2、“第二次启动接触器,跳空开,”,可能是泵出口压力大的缘故;

3、待泵出口压力减下去后,在“第二次启动接触器”,观察空开是否跳闸?

网友C:
4、如果不跳闸,说明在泵出口压力大时,空开的保护参数过小,重新选择较大的空开参数;

网友C:
5、还可以关闭泵出口流量阀,减小负载带启动后再开启

网友D:
首先用钳流表测量一下电流,那怕是一瞬间也可以。最好测量断路器的下端和电机的接线端,基本上判断导线有没有故障。

如果你的操作方法没有改变,那么你可以考虑断路器了,拆开断路器看看触点怎么样了,估计触点够呛了。

楼主:
最终结论

电机良好、电缆良好、二次回路好,机械堵转问题。

楼主:
对:CJS1971关于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选用多大的空开啊? 内容的回复:

MCC抽屉内空开1000A

订制设在90X100即900安

热耦保护定值87

楼主:
对:964200关于首先、在#41冲洗泵电源送电,第一次合闸启停正常,用钳表测三相动力电流是否正常,多运行一会儿,如电流正常说明电机好的,可能是断路器或保护勿误动造成的,可检测控制回路,如好,可将、#42冲洗泵电源送电给#41冲洗泵,看情况,出结果,虽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结果很快就有了,好了告一声内容的回复:

机械堵转了,虽然盘动电机轻巧,但事实上存在堵转过流,空开跳断。

下午机械叫来了,解开盘根后两电极运转正常,电流趋于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