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如下问题

楼主(2012-03-01):
如题.....

本人有屏通PL084-TST屏一块,最近该屏液晶屏损坏了,考虑到后期备用的问题,决定购买新屏备用,谁想PL084-TST屏已经停产,只好购买PL080替代型号,但是如何将上载的PRP格式的程序文件下载至80的屏里呢?(PRP文件是无法再PM软件里进行读取编译的,最让人头疼的事情,我没有PLF备份)连上去就显示型号不对,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可笑,有好几种解决方法,但是我现有的条件限制之下只能通过该条途径解决,不知有屏通的高手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在软件里面更改屏的型号,另存,察看画面,适当修整,一个牌子的屏,画面应该可以兼容的,再次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里面更改屏的型号,另存,察看画面,适当修整,一个牌子的屏,画面应该可以兼容的,再次下载

一般都可以这么做的,实在不行你打那个产品的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