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线、N线、PEN线的区别

楼主(2012-03-01):
(无正文)

网友A:
不错,我厂里进口设备 -- PEN  所有地线与0电位的全接在一起的说

网友B:
欧、美国家基本采用PEN,也就是TN-C系统配电,到了设备内部需要220V电压一般采用380/220变压器,PEN线在设备内是不接单相负荷的,这种系统比TN-S和TN-C-S节省有色金属,而且还不容易搞乱,只是重复接地要可靠。

网友C:
挺好的  值得学习 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