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阻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用两个热电阻测量软化水的温度。一个温度突然上升5℃,一个没有变。检查热电阻没有问题,信号传输系统也没有问题。过8小时后,温度上升的热电阻又回到原来的值。

网友A:
PT100接的啥表,是不是表坏了,或通过实际温度对照热电阻不同温度是的电阻手册,测量实际电阻有无变化

网友B:
嘿嘿

来买个俺村滴地瓜吃,你那问题,就药到病除鸟~~~~~~~~~~

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12713114818617.pdf

网友C:
能够看出是突然上升5℃的显示系统出问题了,也就是三个方面:热电阻、线路、显示仪表,热电阻要测量其阻值是否正常,检测一下绝缘情况,线路要检查各个接线端子,看是否有接触不良,看看线缆是否有破损可否有绝缘不好的地方,至于显示仪表只有更换一块进行比对试验了,全面检查这些,有可能会查出原因。

网友D:
按3楼所说基本可以检查出问题所在,如果仍然不能查出,再考虑下干扰的问题。

网友E:
一般情况下3-5℃不要去考核的,这种问题是很难有准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