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控制电机所需要的I/O点数

楼主(2012-03-01):
现在想实现PLC控制19路电机(其中5路为变频控制,3路为软启动),还有2个料位开关,一个温度测量仪。求需要用到的I/O点数,求大侠们帮帮我,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A:
不知道你想用什么样的PLC

网友B:
朋友,这首先要看你用什么牌子的。还有就是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控制要求,这样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哦

网友C:
我们厂的plc和变频器使用DP网连接通讯来控制的,软启动是设置好就不管它了,测温计看什么牌子了什么型号,一般除电源线外有信号线接到模拟量输入端

网友D:
楼上所言极是,如果是DP组网(西门子)或cc-link组网(三菱)的话,就不要那么多的外部点了

可以省去好多外部接线,

具体得看楼主的技术要求,比如说PLC如何控制变频器

网友E:
首先你列出所要控制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性质,如: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等,并确定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类型,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这样就可以确定IO点数了,然后根据你列出的IO点数去选择模块。

网友F:
我弱弱的问一句,用变频器控制实现电机的正转,反转,还有速度控制,不是要两个输出,一组模拟量输出吗??那还有什么呢?求解,谢谢各位!

网友G:
现在想实现PLC控制19路电机(其中5路为变频控制,3路为软启动),还有2个料位开关,一个温度测量仪。求需要用到的I/O点数,求大侠们帮帮我,我是新手不太懂

你没控制要求啊?你得做个方案

网友H:
先依据工艺要求制定方案,有了方案就可以搞设计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先依据工艺要求制定方案,有了方案就可以搞设计了。

说得好。

网友J:
自动化控制、PLC、变频器QQ交流群187703118,欢迎大家进来交流

网友K:
电机是什么电机,除了你提出的几个变频器控制的其他是不是都是普通的电机可以直接控制启停?

你没说具体我无法帮你,只能给你说说变频器需要的点:如果通讯控制的话就只需要通讯端口,前提是你的这些支持的协议是一样的,如果换做普通控制比如说:模拟量控制或者脉冲控制,需要的点数为:启停控制点一个,模拟量输出或者脉冲输出点一个,反馈输入点一个。这个是最基本的三个点(俩输出一输入)。

网友L:
目测至少需要:D0要19个点,DI要23个点;AI要1个点;

但是没有具体工艺,都是白搭。。。

网友M:
不知道~

http://www.jdsc35.com/

网友N:
楼主奇怪的问题。

我也问个奇怪的问题:

我家装修,大厅有大大小小19个灯我要用几个开关控制啊?

老手请教新手,白搭也要搭。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目测至少需要:D0要19个点,DI要23个点;AI要1个点;但是没有具体工艺,都是白搭。。。

是地,楼主说的详细点

网友P:
说详细一点!控制有很多中方式,你用哪一种?

网友Q:
至少你得说一下大体控制思路了。

变频器用AI控制还是DI控制?等等。。。

网友R:
对:芳季关于楼主奇怪的问题。我也问个奇怪的问题:我家装修,大厅有大大小小19个灯我要用几个开关控制啊?老手请教新手,白搭也要搭。内容的回复:

搞笑帖!!!!!!!!!!!!!!!!!!

网友S:
楼主说的很笼统,无法确定IO点数的,必须知道具体控制要求才能计算出来。

网友T: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列出所要控制的输入和输出信号的性质,如:开关量输入、开关量输出、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等,并确定输入和输出信号的类型,以表格的形式列出,这样就可以确定IO点数了,然后根据你列出的IO点数去选择模块。

楼主: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现在想实现PLC控制19路电机(其中5路为变频控制,3路为软启动),还有2个料位开关,一个温度测量仪。求需要用到的I/O点数,求大侠们帮帮我,我是新手不太懂

网友:
什么是19路电机?变频控制的话,就是指通讯数据进行控制,不需要io给个通讯端口设置通讯地址.硬件控制的话就需要所谓的IO和低压开关。你的说明很不完整啊,要知道多少都IO点,就需要知道,怎么控制电机,用触点,还是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