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2-03-01):
为公司有一台75KW低压电动机在启动时发下电流不平衡量了一下:A相90,B相60  C相60,是不是电机内部出了问题了,还有就是电机启动时,另一台正在运行的132KW的电机也跳闸了,132电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

网友A:
用电桥测一下三相绕组是不是平衡,可能是三相绕组组值不一样,有匝间短路的可能

网友B:
这个不平衡电流有点大,如果匝间短路,一般情况下会跳闸的

电机温度正常吗?

还有就是电机启动时,另一台正在运行的132KW的电机也跳闸了,132电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

这个可能是因为电压降造成的,你们的变压器容量是否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平衡电流有点大,如果匝间短路,一般情况下会跳闸的电机温度正常吗?还有就是电机启动时,另一台正在运行的132KW的电机也跳闸了,132电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这个可能是因为电压降造成的,你们的变压器容量是否够大?

测量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132电机跳闸时因为75KW电机启动时瞬间电压降低造成,看变压器容量,或者看软启动器有没有电压低保护,你这台75KW电机的启动方式是什么?

网友D:
很可能是匝间短路造成的,电机温度是否不正常?

网友E:
电流不平衡量,要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90,60,60,电流不大,不想匝间短路。可能电压不平衡。

网友F:
电机没有问题,故障在供电部分,从启动电流来看,B、C相压降太大,查一下电缆接头是否有氧化接触不良,断路器触头接触压力、接触电阻等是否不符合要求等。从启动电流最大90A看,供电线路太长,或电缆线径偏小。从另一台电机跳脱来看,跳脱是因为低电压保护动作,说明电源变压器容量有点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友B 的回复内容:这个不平衡电流有点大,如果匝间短路,一般情况下会跳闸的电机温度正常吗?还有就是电机启动时,另一台正在运行的132KW的电机也跳闸了,132电机用的是ABB的软启动器这个可能是因为电压降造成的,你们的变压器容量是否够大?测量电机三相阻值是否平衡?132电机跳闸时因为75KW电机启动时瞬间电压降低造成,看变压器容量,或者看软启动器有没有电压低保护,你这台75KW电机的启动方式是什么?

变压器容量是2000的软启动器有保护,在75电机启动时软启动器保护动作,上面显示电压不平衡保护,现在电机在运行,温度不高,以前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近来5天左右出现的这情况,75电机运行时,在启动132电机可以启动两者都不会跳,75电机是直接启动,在我们公司132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我们公司的电力比较充沛,就是没有测量电机绕组的电桥,上面说的电机电流是现在运行时测得,启动时400A的电流表表针都打满了

楼主:
大家好,三月一号提得问题今天得到了解决,今天将电机打开接线盒发现,有一相连片几乎要断了接线柱螺丝也要断了,更换后电机各项指标均正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