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泰克PWS660O人机蓝屏了,其他功能一切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2-03-01):
我的海泰克PWS660O人机蓝屏了,其他功能一切正常,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断电重启一下试试,如果还是这样,联系维修吧,可能是硬件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这种触摸屏出现两个半屏显示,这是如何原因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这种触摸屏出现两个半屏显示,这是如何原因呀?

你说是显示屏显示的画面不完整,所以我说你的触摸屏硬件可能出问题。

网友B(2013-04-17):
海泰克PWS660O蓝屏,应该是主板那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