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型、R型热电偶测量温度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1):
用B型、R型热电偶测量温度。温度总是来回波动,最大相差十几度,测量毫伏也跳来跳去。不只什么原因。

网友A:
一、很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二、温度确实波动很大。

网友B:
能否确定系统实际温度就波动,且波动较大,如果能够确定,那就应该是测量的实际温度,如果确定系统温度波动不大或不波动,那么就是测量系统有问题,在测量热电偶的毫伏值时,要把接线全部解掉,进行测量,如果测量的毫伏值还是波动那就是热电偶本身的问题了,更换就可以了,如果测量结果是不波动,那就要查一下线路和显示系统了。

网友C:
新手总是这样,干扰是一个筐,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往里面装。。。。。。。

  具体故障在哪里就不给你分析了。。。你自己想办法。。。。。。

只告诉你一点,这些传感器全世界用的地方多了去了,要是别人也波动这么厉害,早就没人用了。。。。

    就像你一头碰了墙了,第一反应应该是你走错路了,而不要怀疑它立错了地方!!它立那里已经很多年了!!!!

网友D:
查一查是不是线接触不好。

网友E: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试一下:

1、测量的时候注意测量的方法,最好线拆掉测量,看稳定吗;

2、注意看接线位置有干扰源没,排除掉;

3、用温度测量仪看温度变化的范围;

4、把热电偶拔出来用火烤测量一下;

根据你说的情况,估计干扰和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F(2012-06-06):
现场干扰的可能性非常大,B偶和R偶的毫伏值很小,容易受到现场干扰

1. 如果热电偶是金属保护管,可以考虑外保护管接地处理(传感器接壳设计除外)

2. 热电偶测量回路(热电偶与补偿导线)不要穿过干扰区,这个比较复杂,需要看现场是怎样的

3. 采用抗串模干扰的二次仪表

进一步沟通请联系我xc@lindianweiye.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很有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二、温度确实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