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Galil连步进电机

楼主(2012-03-01):
请问刘工,步进电机的脉冲怎么接以下控制器,谢谢!

网友A:
抱歉,没看明白您的问题。从您的接线图上,我看不出您“以下控制器”是什么控制器。

您的图上的 control 本身应该就是一个可以发脉冲的控制器吧?WSE 是个驱动器?而且这个接线本身肯定也不全。

您是要接把GALIL控制器发出的脉冲连接到 WSE 上么?如果是这样,需要还要先明确WSE接受信号的电压规格,如果是5V信号,可以连接,不过您还要说明您用 的GALIL控制卡和接口板的具体型号。如果是24V的,则无法连接。

楼主:
WSE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接收TTL是3.5V-24V,我是用DMC3425+1460转接板发的脉冲,在几百Hz到3K之间可以运作步进电机,超过3K卡的一下就停了,但停之前的转速并不高。我用三菱的PLC发脉冲到20K也可以正常运转。我的步进电机是两相的,谢谢

楼主:
这是控制器图纸

楼主:
这是电机资料

楼主:
脉冲输入是TTL方式

网友A:
只要把GALIL的输出脉冲连到Clk,方向信号连接到Dir,两边共地,应该就可以了。不过,您的图上标的是Clk+、Dir+,不知有没有Clk-和Dir-,不是很有把握。

DMC-3425,很古老的产品了,两轴控制卡,但是标准版只能带一个步进电机。3K以下的频率可以工作,3K以上就不能工作了,这个我猜不准是因为什么,您有PLC发出的,是TTL脉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