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ABB的案例大家研究下,早期作品

楼主(2012-03-02):
保修故障:

客户反映现场近期频繁在20HZ左右 earth fault 2330故障,当上升到48HZ时报short cirut2340故障 现场检测电机及电缆绝缘无问题 请求现场服务

ACS800-04-0400-3  06年机器  软件版本7210

到达现场后 断开电机连接后测量进出线功率原件正常, 连上电机后上电,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正常有点偏高590V(进线电压415),在DW上添加 速度 电流 DI 直流母线电压监控后启动变频器。监控数据正常,频率上升,当频率上升到15HZ以上时 电流出现较大幅波动,在20HZ左右跳闸 故障代码为 2310 过流,

复位故障后 再次启动测试,发现大多在20~30HZ 无任何前兆的报2310故障 监控数据没有异动

打开变频器外壳后 发现变频器内部极脏,AGDR上基本被灰尘覆盖,分析可能是灰尘过多导致,完全清灰完成后。上电故障依旧,oh my god fuck

看来不换件维修无望了 ,刷功率,辨识设置参数后 再测试 。。。。。。

Fuck

更换AINT-02C 再次。。。。

Fuck again

更换LF1005。。。

Fuck 。。。。。。。。。。。。。。

居然启动就报。。。太不给面子勒把

拆除电机接线。。。。。

测量电机绝缘,电缆绝缘。。。。。。。。。。10M。。。。无语了

变频器上电不带电机启动,不报任何错误。。。。天要操我。。。。。 老老实实把元器件换回

现场电工接电机线中。。。。。

Thinking中。。。。。。。。。。。。。。。。。。。。。。

接线完毕。。。周围都是杀人的目光啊。。。。。都6点多了

看来得清醒下了。。。。。。爬到30M高的电机所在位置,fuck 冻死我了。。。。。。。

遥控电气室电工开机。。。。。电机升速中。。。。。。一股糊味扑面而来,那一刻我内牛满面。。。。。。

第二天拆开电机,发现电机绕组有一相已经烧毁。

电机就算用摇表绝缘正常,也不代表电机无问题,血一般的教训啊。

网友A:
有些时候摇表确实要不出来的,举例说明:

XX钢厂(具体不表),315kw电机机械链条传动,变频器拖动。开始调试时,没事。带负荷运行后,两小时报接地故障,拆掉电缆摇绝缘无问题,变频器拖动其他一样的电机无问题。客户认为误报,屏蔽故障开机;两小后巨响,维修9万RMB。最后查出电缆在桥架内部拐弯处有轻微破皮,负荷上去,电缆温度上来,产生电缆形变,正好搭接在桥架上,1.5RMB胶布一缠搞好了。甲方流血不止啊!!!!

网友B:
引风机吧????你应该用钳表量一下,看看三相输出是不是平衡。。。

楼主:
输出线位置下不了钳表啊  呵呵

网友C:
这个帖子很好,对于现场出现类似问题,排查处理时可以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摇表确实要不出来的,举例说明:XX钢厂(具体不表),315kw电机机械链条传动,变频器拖动。开始调试时,没事。带负荷运行后,两小时报接地故障,拆掉电缆摇绝缘无问题,变频器拖动其他一样的电机无问题。客户认为误报,屏蔽故障开机;两小后巨响,维修9万RMB。最后查出电缆在桥架内部拐弯处有轻微破皮,负荷上去,电缆温度上来,产生电缆形变,正好搭接在桥架上,1.5RMB胶布一缠搞好了。甲方流血不止啊!!!!

这东西都被你碰上,兄弟你没事到现场烧烧纸吧

网友A:
客户说开工的时候放过炮,还请过高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摇表确实要不出来的,举例说明:XX钢厂(具体不表),315kw电机机械链条传动,变频器拖动。开始调试时,没事。带负荷运行后,两小时报接地故障,拆掉电缆摇绝缘无问题,变频器拖动其他一样的电机无问题。客户认为误报,屏蔽故障开机;两小后巨响,维修9万RMB。最后查出电缆在桥架内部拐弯处有轻微破皮,负荷上去,电缆温度上来,产生电缆形变,正好搭接在桥架上,1.5RMB胶布一缠搞好了。甲方流血不止啊!!!!

我也碰到相同问题:广州从化一400kw离心风机配英威腾chf系列400G 变频器,安装好测试没问题,带负载运行,每隔1-2小时就跳故障保护,厂家和变频器工程师查询两天都没问题,期间更换了变频器通讯板和主板,第三天变频器厂家决定更换变频器后最后一次上电测试看到:电机接线端子有火花闪现。停电再用摇表量,依然无问题,整个打开就和逍遥闻天碰到结果一样了:电缆轻微破损,运行中发热搭机壳跳闸,裹胶布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开工的时候放过炮,还请过高僧呢!

哈哈 叫你笑死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风机吧????你应该用钳表量一下,看看三相输出是不是平衡。。。

1、“发现电机绕组有一相已经烧毁。”,说明这个电机是缺相烧的;

2、造成缺相的原因是主电路接触不良,很可能就是电机接线盒、或者变频出线端;

网友E:
3、既然变频器报了“2310故障”,就应该检查过流的原因;

4、过流的原因:

1)第一就是负载的问题;

2)第二就是电机输出不平衡或缺相的问题;

3)如果把电机摘掉还报警,且是真过流,就是逆变模块的问题;

4)如果把电机摘掉还报警,不是真过流,就是误报、误测的问题;

……

网友E:
5、上述检测过程在地面下就可以完成,只要检测电机三相电流就可以发现;

网友E:
6、维修的一般原则就是:

1)确珍故障现象,例如这个故障时“过流”、“电流不平衡”;

2)确诊故障部位,例如过流是负载?电机?变频器主电路?检测报警电路?;

3)检测确诊故障元件,例如可以用检测电阻、电压、电流等方法确定故障元件,

4)拆换故障元件;

网友E:
7、如楼主在拆换元件时,是盲目的;

8、盲目的拆换元件,很可能扩大故障,把机子修坏了;

9、任何一个正在运行的机子,突然坏了,绝对不会是两个故障,只能是一个故障;

10、仔细盘查最重要,不要先动手拆换,而是先检测分析;

网友E:
11、楼主的这个案例说明了两个问题:

1)一个是运行维护电工失职,没有及时检查、处理接触不良的问题;

2)一个是维修人员,维修一个设备时,没有按正常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思路清楚地进行;

网友E:
3)维修一个设备,最怕的是没有认真地检测、确定故障的现象、没有确诊故障的部位,就马马虎虎凭空想象、急于动手拆换,结果是故障扩大,甚至到了不可维修的地步;

4)修设备就和医生给我们看病一样,……。

网友F:
这个案例很能说明现场操作是需要注意的问题,长经验。。。

网友G:
过程很精彩,结果很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E:
7、如楼主在拆换元件时,是盲目的;8、盲目的拆换元件,很可能扩大故障,把机子修坏了;9、任何一个正在运行的机子,突然坏了,绝对不会是两个故障,只能是一个故障;10、仔细盘查最重要,不要先动手拆换,而是先检测分析;

修过ABB的变频器么 这个现场变频输出侧电缆和电机侧根本下不了钳表 电机运行以后到20HZ 发热 突然跳故障   不知道么  什么叫盲目拆换,更换的都是与此故障相应的板子,贴出结果才在这事后诸葛亮 ,指手画脚,你大爷的 懒得跟跟你叨叨

网友H:
顶下楼主,我虽然只是个普通电工,但也修过不少ABB ACS系列了,说实话真正在现场修的时候理论是很不靠谱的。。。

网友H:
楼主是ABB高手,小弟也发个自己刻骨铭心的故障,当时好像搞了4天(那时候真不熟)

A6支持变频器故障分析

故障现象:支持变频器一动手柄就报SHORT CIRC

变频器型号:ACS800-04-0320-3

故障代码:2340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逆变器IGBT短路。检查电机;检查电机电缆;检查电机电缆不含有功率因子数校正电容器或浪涌吸收器

处理过程: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变频器输出端U.V.WR+,R-之间的数值与正常的开闭机数值一样,测量电机和电机电缆正常,拆开变频器未发现有明显的凝露等潮湿现象,也没有打火痕迹。怀疑AINT板有问题,换上新的AINT板故障依旧,将变频器大拆,更换了3个新的IGBT,将变频器装好后测量二极管特性正常,上电后观察直流母线电压也正常(570V)左右,但变频器频繁报ID MAGN REQ(需要对电机进行辨识),怀疑RDCU板有问题将支持和开闭的RDCU板互换,ID MAGN REQ转移到开闭机上,支持机虽然不报ID MAGN REQ了,但是一动手柄就报7113(制动斩波器IGBT短路),更换了新的RDCU板并更改了功率,让机修的将电机脱轴,准备做自学习,一做自学习就报2340,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未发现异常,怀疑电流互感器有问题,将外侧2个互感器更换后还是不行,将所有的互感器都换了,在装电容的时候,不小心打了点火,装完后测量UIGBT已经短路。因为没有新的IGBT,在三个换下来的IGBT中,拿了一个旧的测量不出好坏,只能判断未被击穿的换上,再将制动斩波器的3IGBT和制动斩波板ABRC都更换了。外部测量未发现问题,一做自学习还是报2340,观察2.331,又是U相有问题,只好将剩下的2个旧的IGBT找了一个换上,外部测量无问题后上电,本地脱开电机线试车正常,接上电机线做了起升电机的自学习,本来想做起升和行走的共享运动但没成功,老报CHANG MOTOR,重复了好几遍还是不行,状态字过不去,估计是哪个参数(可能是DI输入设置的)不对,只好做用户宏切换,参数做好后,开环试车正常,闭环时报7301,发现编码器卡没插好,插好后7301故障消失但动车就报7113,复位后还报,将ABRC板换成原来的,动车没再报故障。

故障分析:2340是类似于安川的PUF故障,多是因为变频器内部潮湿造成,虽然有时候潮湿现象并不明显。但没有安川那样明显的故障表现比如IGBT炸裂等。另外由于没有专业的检测工具,只能用数字万用表大概测量IGBT的好坏,又由于ACS800-0320的变频器很大,更换IGBT需要将很多东西拆下,更换一个IGBT需要3个小时左右,给维修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一般出现2340,维修需要由简入难,先测量输出端子的二极管特性,和电机、电缆的特性。再尝试更换AINT板,都不行只能将IGBT换成新的了。如果还不行再检查相关接线,再拆装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尤其是在装回去的时候最好装一点,量一点,因为在这次A6的维修过程中就出现了好几次装好变频器后测量不正常,在拆开发现装配过程中有错误的地方比如直流母线进APOW板的小线很容易被忽略,压线螺丝拧的不好就造成直流母排短路,直流排的螺丝没拧好拧在绝缘板上照成开路,电容组残余电流很多未放完容易打火等各种现象。另外因为这次更换的RDCU板的版本是7421,而原来的是7401,造成共享运动参数设置时有点小问题,加上我们公司常用用户宏切换,只能放弃这次共享运动的设置实验。等有机会再仔细做一次。

网友E:
“事后诸葛亮”

1、这个案例是缺相问题;

2、“电机就算用摇表绝缘正常,也不代表电机无问题,血一般的教训啊。”,说明你事后还不明白!

3、与摇表、绝缘有什么关系?

网友E:
4、是在报过流后,应该首先区分过流是负载、电机、还是变频器的问题,什么都没判断就去拆换变频器的板子,这才是你事后要总结的!

网友E:
5、我觉得你的事后还不明白,才在这里发帖的!

楼主:
客户反映现场近期频繁在20HZ左右 earth fault 2330故障,当上升到48HZ时报short cirut2340故障 现场检测电机及电缆绝缘无问题 请求

不是电机维修人员 客户说没问题,那我只好假设电机是好的 刘打死老花眼 我指给你看

楼主:
只是给大家发个经验 避免发生同样的维修过程 刘大湿从业一帆风顺,我明不明白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 看来刘大湿的确老了,括约肌的确不好使勒 真不知道你是在故意分段拉 刷回复 还是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我觉得你的事后还不明白,才在这里发帖的!

还你觉得,你觉得屁都能烧着吃

网友E:
6、楼主为什么事后还不明白呢?

7、说明他不知道,电机烧一相绕组就是缺相造成的;

8、从楼主的总结看,他还认为是绝缘的问题,或者是测量绝缘的问题!

网友E:
“只是给大家发个经验 避免发生同样的维修过程 ”

1、你“给大家发个经验”,发的经验有错误、有误导的作用;

2、所以纠正一下,免得以后碰到缺相问题去检测绝缘电阻,而应该是检测电机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E:
3、你的维修过程,简直就是个马大哈过程!

4、过流故障换变频器的“相关板子”,你不觉得太离谱吗?

楼主:
草 缺相? 缺相还能带负载到20HZ不报故障 你真胡搅蛮缠高手

楼主:
变频器互感器 AINT 要是坏了怎么不报过流接地故障 你玩过就叨叨 没玩过就闭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草 缺相? 缺相还能带负载到20HZ不报故障 你真胡搅蛮缠高手

1、看到了吧!

2、我说楼主不知道电机烧部分绕组的原因是缺相,而误认为绝缘的问题或者绝缘检测的问题;

3、和你有什么必要胡搅蛮缠,只是想提高你一下,让你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手,而不是自觉自美的骂骂咧咧的高手!

楼主:
今天不顺啊 出门踩到shit

网友G:
各位大哥,有事好说,不要上伤了和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变频器互感器 AINT 要是坏了怎么不报过流接地故障 你玩过就叨叨 没玩过就闭肛

1、你维修变频器,变频器报警过流,你应该做什么?

2、首先要分清是负载、电机、变频器主电路、检测误报警那一部分的故障?!

3、你只有在排除负载、电机、变频器主电路的故障后,才可以怀疑“变频器互感器 AINT 要是坏了怎么不报过流接地故障”

4、现在都不明白,有脸骂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草 缺相? 缺相还能带负载到20HZ不报故障 你真胡搅蛮缠高手

1、这个缺相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在电流小时、频率低时没有表现出来;

2、频率高时电流大时才表现出来,异步电机缺相电流大地球人都知道,你不知道?

3、电流大,为什么不检测电流?检测就会发现不平衡!

楼主:
我说勒很多遍勒 现场没法下钳表 现场电工说检测电机,电缆没问题 你老花眼看不到么

缺相电流大。 从上图的监控中能发现电流大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不顺啊 出门踩到shit

1、怎么你的帖子不能发表不同意见?

2、你可以在别人帖子里骂人,我怎么就不能发表讨论技术的回复?

3、你在街上骂大街,没人敢管你,你就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说勒很多遍勒 现场没法下钳表 现场电工说检测电机,电缆没问题 你老花眼看不到么 缺相电流大。 从上图的监控中能发现电流大么,

1、现场没法下钳表,你就去换变频器的板子?

2、有这样干的技术人吗?

3、我不信“没有办法下钳表”,这个办法没有???

网友E:
4、就凭你在网上骂骂咧咧的样子,就知道你的技术和你的人一样烂!

网友G:
各位大哥有事好商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今天不顺啊 出门踩到shit1、怎么你的帖子不能发表不同意见?2、你可以在别人帖子里骂人,我怎么就不能发表讨论技术的回复?3、你在街上骂大街,没人敢管你,你就顺了?!

可以啊,可以发表不同意见 但是不需要你这样的专家指手画脚,我回了这么多帖子 除了你和版主黄  ,你暂且不论,我和老黄之间的对战 你了解过程么,就捧版主的大腿。

还有这次,本来想贴贴过犯过的错误。本来现场就是每相两根185的电缆,柜子小啊,电机侧也一样,线都触一起勒,的确没法下钳表啊, 我是变频售后,不是电机售后,刚开始电话沟通就让客户确认电机侧问题,客户说电机没问题,我们才去的现场。

你刘大湿 对电机这么熟 就不要在变频论坛叨叨勒,不是在电机论坛混不下去勒才转战到此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就凭你在网上骂骂咧咧的样子,就知道你的技术和你的人一样烂!

我技术和人烂不烂 你刘大湿说了不算,

刘大湿你的技术和人品 论坛上倒是听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草 缺相? 缺相还能带负载到20HZ不报故障 你真胡搅蛮缠高手 1、这个缺相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在电流小时、频率低时没有表现出来;2、频率高时电流大时才表现出来,异步电机缺相电流大地球人都知道,你不知道?3、电流大,为什么不检测电流?检测就会发现不平衡!

你也承认这个是接触 不良 请问勒 接触没断开的情况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的呢,反正从上图来看的话是平衡的,像这种突然跳闸的情况的话 请问刘大湿,我要是只有一块钳表的话能量出来么 ? 如果不能我是不是需要带三块相同的钳表到现场呢 就算我带勒3块钳表到现场,在故障发生时 我能同时读取3块表的数据么

网友I:
有同感,我们最近有两台电机有摇表测试正常,就是一开就跳闸,更换电机完好

网友J: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AB的不是ABB的,当时我也傻了。最气愤的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前的另一台变频器有报假接地故障。搞得我还以为又是假接地。

网友K:
I 服了YOU 哈哈!

网友L:
这种案列应该和大家多多分享一下的哦!

网友M(2012-05-31):
引用 网友E:
6、楼主为什么事后还不明白呢?7、说明他不知道,电机烧一相绕组就是缺相造成的;8、从楼主的总结看,他还认为是绝缘的问题,或者是测量绝缘的问题!

ACS800变频器缺相保护很好的呀,既然缺相怎么会不保护呢?

网友N(2012-07-21):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引用 楼主:草 缺相? 缺相还能带负载到20HZ不报故障 你真胡搅蛮缠高手 1、这个缺相是接触不良造成的,在电流小时、频率低时没有表现出来;2、频率高时电流大时才表现出来,异步电机缺相电流大地球人都知道,你不知道?3、电流大,为什么不检测电流?检测就会发现不平衡!你也承认这个是接触 不良 请问勒 接触没断开的情况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的呢,反正从上图来看的话是平衡的,像这种突然跳闸的情况的话 请问刘大湿,我要是只有一块钳表的话能量出来么 ? 如果不能我是不是需要带三块相同的钳表到现场呢 就算我带勒3块钳表到现场,在故障发生时 我能同时读取3块表的数据么

首先我得顶一下 龙口FANS 原因有2

1、类似的情况我也碰到过一回,只不过情况是电机接线的距离太近导致电流大、时间长是出现轻微短路故障,检测过程和龙口一样。最后加了块电缆皮解决。

2、我觉得刘工口吻确实有些问题。

网友O(2013-02-28):
两位的讨论真是精彩,虽然很火爆,但是我们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看来两位都是在技术很有造诣的,消消火,换个角度想,学到技术就好,何必动气呢?

网友P:
感谢楼主!学习了。

理论与现场操作确实有很大差别,大家相互理解下就好了,都是为了学习。

网友Q:
这个案例好 谈论的也好

网友R: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呀!

网友S:
不错,长见识了,增加了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T(2013-08-12):
龙口粉丝和刘大侠的技术高,实在是高啊?希望你俩再有精彩的技术辩论!

网友U(2013-09-17):
看了各位的精彩回复,我的问题归根到底不是我们水平不高,而是现场的环境复杂,我们国人办事不认真仔细造成?烧香拜佛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为何该厂的技术人员铺设完电缆后不检查电缆的外皮是否划伤呢?

网友V:
遇事还是要沉着冷静的分析,不能盲目的拆设备

网友W(2013-11-08):
我来说句公道话,官方手册上对出现的故障代码是这么解释的,大家认真读一读吧

AlarmCauseWhat to do
EARTH FAULT
(2330)
09.04 AW 1 bit 14
(programmable
Fault Function, see
Par. 30.20)
Drive has detected load unbalance typically
due to external fault (earth fault in motor or
motor cable) or internal fault (damaged
component).
Check that there are no power factor correction
capacitors or surge absorbers in motor cable.
Check that there is no earth fault in motor or
motor cables:
- measure insulation resistances of motor and
motor cable.
If no earth fault can be detected, contact your
local ABB representative.
Earth fault level can be sensitive with
non-parallel-connected R8i inverter modules
with long motor cables.
Earth fault level can be sensitive with
non-parallel-connected R8i inverter modules
with long motor cables.
SC INV x y
(2340)
09.01 FW 1 bit 0
09.15 SHORT
CIRC FW
Short circuit (i.e. excessive output current) in
inverter unit of several parallel-connected
inverter modules. x (1...12) refers to faulty
inverter module number and y (U, V, W) refers
to faulty phase.
Check motor and motor cable.
Check inverter module IGBTs.
If faulty IGBT module is detected, replace
IGBT module or inverter module.

网友X:
既然变频器报了“2310故障”,就应该检查过流的原因,脱开电机后,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就应该查外围元件了

网友Y(2013-12-19):
学习了,辩论看的,觉得两位都是高手,而且懂的人不少,

楼主(2014-02-17):
大家随意喷  刚入行时的案例   上来冒个泡 最近很忙 没空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