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晶闸管击穿

楼主(2012-03-02):
我厂行车主副钩采用的是晶闸管导通换向,问一个晶闸管击穿会有什么后果,为什么会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A:
晶闸管击穿不就是会短路吗?三相电流肯定不会平衡。没有保护设施吗?

楼主:
它采用的是5个晶闸管进行换向,其中一个是公共的,公共的一个击穿也会导致短路吗,上面有三个保险,保险没坏

网友B:
公共的那个击穿应该没事啊!

楼主:
会不会出现虚击穿的现象呢我的意思是似击穿非击穿,击穿了但电压还打不到那种短路跳闸的情况

网友C:
双向晶闸管相当于一个电控的开关,只是它的导通和关断作用是电子流的运动或停止,其控制作用的是内部P-N结的电场作用方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断开点,因此也叫无触点开关。其内部存在漏电流,当漏电流达到一定值,晶闸管导通后就关断不了了,控制极失去控制作用,就失控了,但停电以后测量还没有击穿短路,这是一种元件软故障。当P-N结完全被高电压电场击穿或大电流热击穿后,无电测量已经无阻值或阻值很小,这种状态相当于开关触点熔焊粘连。有时击穿作用严重,把内部短路桥路烧断了,实际相当于开关触点打没了。

你的行车电流不平衡,可能是晶闸管开路了。

网友D:
击穿了保险没坏,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E:
怎么用5个晶闸管换相啊?

楼主:
一个公共的,另外两俩一组进行换向

网友F:
击穿了保险没坏,有点不可思议! 断路器也没有跳

网友E:
楼主  看看你原理图可以吗?想不明白怎么用5个晶闸管实现三相可控整流,见过用3个的,6个的,12个,没有见过用5个的,呜呜~~~~(>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