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热电偶,热电阻

楼主(2012-03-02):
求各位大侠告知:国内哪个厂家的热电阻,热电偶,质量比较好,不偷工减料,请告知。请发邮箱 hufubin666@126.com,同时,国内谁家的直线位移传感器做的可靠,主要是抗干扰性好,谢谢了

网友A:
偶是山东的,偶厂使用最多的是淄博的。

网友B:
热电偶、热电阻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应该算安徽天康集团了,我们使用过,不错,大厂家做工没问题,不过必须是集团公司总厂的。

网友C:
热电阻,热电偶质量好的国产产品应该是西仪、上仪三厂、川仪一厂、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天津自动化仪表八厂等厂家。

网友D:
使用过几个厂家的热电偶,上海自动化仪表厂、常州岳恒、还有川仪的,个人感觉悬热电偶看你使用在什么地方,好的热电偶(精度、做工)质量好但是价格也会高些,一般热电偶也是易损件,有些地方会经常动的容易损坏,建议如果使用精度高些的热电偶使用重庆川仪的,(有一级、二级精度之分),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上海自动化仪表的厂的热电偶,还有就是注意热电偶的选型,可以百度搜索一下热电偶的选型原则。

网友E:
求狗,谁家生产全灌封铠装PT100呀,四线制

俺村需要OEM配套

联系俄鸟,13709170262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使用过几个厂家的热电偶,上海自动化仪表厂、常州岳恒、还有川仪的,个人感觉悬热电偶看你使用在什么地方,好的热电偶(精度、做工)质量好但是价格也会高些,一般热电偶也是易损件,有些地方会经常动的容易损坏,建议如果使用精度高些的热电偶使用重庆川仪的,(有一级、二级精度之分),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上海自动化仪表的厂的热电偶,还有就是注意热电偶的选型,可以百度搜索一下热电偶的选型原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热电阻,热电偶质量好的国产产品应该是西仪、上仪三厂、川仪一厂、北京自动化仪表二厂、天津自动化仪表八厂等厂家。

网友H(2012-04-20):
你好!热电偶看你使用在什么地方,测温范围,护套管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