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 GP37W2-BG41-24V 触摸屏密码

楼主(2012-03-02):
ProFace GP37W2-BG41-24V 触摸屏传输时提示密码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用的proface是工控机吗,我们用的是工控机安装了一个opc

网友B:
有软件可以解的

QQ 380311035

网友C(2012-11-04):
我知道进入PRO设置的超级密码时 1101 不知和联机编程的密码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