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npn和pnp的区别

楼主(2012-03-02):
有些传感器输出高电平,有些输出低电平,怎样判断

网友A:
PNP输出高电平,NPN输出低电平,区别就是在传感器有输出时,测量输出端,电压与传感器正极电压相等时是PNP的传感器,电压与负极电压相等时是NPN的传感器。

网友B:
PNP传感器输入接正相电源,输出进PLC的IO点。NPN传感器输入接负电源,输出接PLC的IO点。PLC模块也要分PNP NPN的。

网友C:
PNP与NPN型传感器其实就是利用三极管的饱和和截止,输出两种状态,属于开关型传感器。但输出信号是截然相反的,即高电平和低电平。PNP输出是高电平1,NPN输出的是低电平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