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解决这个接线问题呢?

楼主(2012-03-02):
西门子314

日本设备接口全部是SINK型的

一个源,一个漏,自从重视了这个PNP与NPN之重要之后就一直纠结得拔不出来

该如何解决这个接线问题呢?

求解脱。。。。。。在线等。。。。

网友A:
看不懂?输出应该是三极管,怎么空着发光管?都是光耦连接还有问题吗?谁与谁连接啊?

网友B:
可以用24vdc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C:
欧系的PLC一般是直接输出 +24 V DC 高电位的说,但小日本是共高+24VDC,从低电位接通启动输入或输出,是很难搞的说

网友D:
不是很清楚,没怎么看懂电路图,如果是小日本的那个光耦不是我们通常的+24V,就必须用中间继电器来实现电压的转换!

网友E:
仔细考虑考虑,呵呵,动动脑筋。。

网友A:
不论什么电平,也无论公用+还是公用-,都可以用光耦做电隔离传送信号。

网友F:
PLC输入端口要求高电平有效,就是低电平共地,用NPN接近开关,要求低电平有效,就是高电平共地,用PNP接近开关,有的PLC输入光耦是双向的,NPN和PNP接近开关都可以用,只是输入端口要按字节或字分组,NPN和PNP接在不同组里即可。混用的话要用两组独立电源。

楼主:
西门子的PLC ,接到日本的信号输入【SINK INPUT】和输出【SINK OUTPUT】上,选的PLC是300的。貌似没看到西门子300漏型的接受模块。

网友G:
实在不行加中继倒呗!再不行搞高级的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