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控制SPM和IPM的两种类型电机的驱动器

楼主(2012-03-02):
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控制SPM和IPM两种类型永磁同步电机的驱动器有什么不同,国内哪家做这样伺服驱动器产品 啊

网友A:
SPM和IPM的本质差别在于有无磁阻效应,因而dq轴电感不同,id是否等于0不同。原则上讲,驱动可以没有任何差别,就算是有差别,也在算法上,SPM一般无需弱磁,IPM可以弱磁驱动,也有人认为IPM的磁阻效应可以提供额外的力矩能力,可以通过适度拉偏驱动角达成。

楼主:
可能现在就在驱动器算法上,同一台IPM电机,不同的驱动器测试出来的电机性能相差很多,同样是德国品牌,A(品牌就不说了)测出来电机性能要比西门子差不少啊(可能型号不同所造成)。所谓的弱磁,是不是指用于提速的那部分磁场?而根据测试数据分析,好像多出的输出转矩不仅仅有磁阻转矩那部分。    而且A品牌驱动器测试,电机还没有到达额定输出转矩值就开始失步转速下降,过电压保护启动(还测了一各品牌是电流报警,前提都是驱动器容量比电机大一个等级)。但是用西门子的S120系列,电机的输出转矩一直达到电机而定输出近1.5倍,直到驱动器过流保护启动才停机。

如果是算法不同,那国内有这样算法的驱动器品牌吗?容量最好要大一些,最好可以达到75kw左右。如果波恩知道,还请告知一下,毕竟西门子还是挺贵的,要求不是很高的时候还是价格成本的比重更大一些,谢谢啊!   因为有些场合还是要用到超速,而且超速时转矩也要够给力的,虽然不是频繁使用,但毕竟需要这样的。

谢谢波恩的精要解答。

网友A:
以前见过kollmorgen在伺服驱动产品中宣传其算法通过控制功角改善IPM电机输出力矩的提法,但细节不详。后来Kollmrogen被Danaher集团资本运作后,推出的新电机就不再是IPM,而是改成SPM了。

无法提供更多信息了。

楼主:
科尔摩根的IPM电机是无限接近于SPM结构形式,好像先嵌磁钢到转子,再对转子进行磨削,最后整体充磁,在转子凸极部分漏磁路很小,总之听说加工起来挺费劲的。

总之谢谢波恩了,还要再测试一两个品牌的驱动器。

网友A:
还真不知道kollmorgen的IPM电机的制造工艺会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