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1SHCPU

楼主(2012-03-02):
求助!以前没接触过A系列的PLC,现在老板叫去一个厂里读取程序,知道型号是A1SHCPU,手上有USB232,SC-09的编程线,问了一些人,有的说可以读,有的说不可以,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到时去到人家厂里读不出来的话就麻烦了,现在希望有弄过的高手说一下,万分感谢!还有顺便说一下读取的方法和FX的是不是一样的?谢谢了!手上的是这种编程线!淘宝上随便找的.

网友A:
操作方法与FX一样。通信线缆用的是SC——09。应该没问题。

楼主:
对:shuya_leo关于操作方法与FX一样。通信线缆用的是SC——09。应该没问题。 内容的回复:

shuya_leo你用过是吧?

网友B:
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数据线+选择正确的COM口或USB   通讯测试成功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C:
通信线缆用的是SC——09。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我用USB-SC09没问题

网友E:
正常用SC09是可以的

网友F:
呵呵;这个是连不起来的;

不信去试试;

网友F:
这个如果用电脑自带的COM去试的话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网友G:
和A系列通讯的设置,有一点喝FX不一样,在通讯设置中第二行有个MAC的选型要选择

网友F:
用原装的SC-09再用YSB-COM转换器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H:
你的电脑有COM口吗

有可以直接通讯

没有用usb-232就可以了

哪个圆头是读fx系列的

楼主:
实验证明,这个SC-09是可以读A系列的!用USB232!今天刚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