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轮的转动控制伺服电机转动

楼主(2012-03-02):
大家好,我请教下:

我这有一个手轮AB相的,我用C251接收了没问题。

然后我想要以此来控制一个增量是的伺服电机。

我试了一个方法,一个是变量计算

但是伺服电机动了一下之后就不动了。是不是输出dplsy和上升沿两处都有问题?

第二种是比较型,功能是实现了,但是手轮转的快了之后,输出脉冲会丢失。

求指导啊。我都要疯掉了

网友A:
我是闪烁 前排先占座~~~顶

网友B:
这种把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实时输出给高速输出的脉冲数没做过!好像是不行吧!望高手指点!!

网友B:
我在数控上看到过这种手摇轮!摇多少伺服走多少!摇得快伺服走得快!授得慢伺服走得慢!我想普通的jplc可能很难实现!我知道台达dvp-pm系列的plc支持手摇轮输入!它是有专门AB相手摇轮接入点!!

网友C:
台达有一款es2系列的PLC,有一个csfo的指令,可以实现手摇轮的功能同步,频率只能在10KHZ

楼主:
对:zhanziling关于我在数控上看到过这种手摇轮!摇多少伺服走多少!摇得快伺服走得快!授得慢伺服走得慢!我想普通的jplc可能很难实现!我知道台达dvp-pm系列的plc支持手摇轮输入!它是有专门AB相手摇轮接入点!! 内容的回复:

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虽然用的是sl-200。

网友D:
DVP01PU手摇轮模式,

楼主:
对:koko1982关于台达有一款es2系列的PLC,有一个csfo的指令,可以实现手摇轮的功能同步,频率只能在10KHZ内容的回复:

很有价值的回答。我试了下,的确可以实现功能。但是一来这个反应速度慢,而且一格一格摇手轮没反应(我已经将截取调到最小)。而且经过测试显示,脉冲也会丢失(我摇的速度在频率之内)而且AB相的话只能接收2kHz

网友E:
觉得你两个程序都没有对接收的脉冲进行缓冲。我的想法是在一段时间内算出手轮脉冲的频率和数量然后才开始发出。一边缓冲一边输出。是延迟了一点,但是脉冲的连续性好。如果不缓冲的话,根本不知道要发多少脉冲,发多快的脉冲。

网友F:
楼主,会丢步的话可以直接拿个编码器来当作手轮试一下···旋转编码器就等于旋转手轮

编码器接法跟以前啊那些编码器接法一样

楼主:
对:芳季关于觉得你两个程序都没有对接收的脉冲进行缓冲。我的想法是在一段时间内算出手轮脉冲的频率和数量然后才开始发出。一边缓冲一边输出。是延迟了一点,但是脉冲的连续性好。如果不缓冲的话,根本不知道要发多少脉冲,发多快的脉冲。 内容的回复:

恩,我的第一副图片里面用了50ms的缓冲,但是不能实现目的。不知道错在哪里,请指教!谢谢

楼主:
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楼主,会丢步的话可以直接拿个编码器来当作手轮试一下···旋转编码器就等于旋转手轮编码器接法跟以前啊那些编码器接法一样内容的回复:

手轮本身的编码器没问题,接收的脉冲不会丢失。而实际发出的脉冲和理想中的有丢失

网友G:
用永宏的吧有手轮脉冲输入指令148

网友H:
对:tctccwz关于回复内容:对:zhanziling关于我在数控上看到过这种手摇轮!摇多少伺服走多少!摇得快伺服走得快!授得慢伺服走得慢!我想普通的jplc可能很难实现!我知道台达dvp-pm系列的plc支持手摇轮输入!它是有专门AB相手摇轮接入点!! 内容的回复:已经有人做出来了虽然用的是sl-200。 内容的回复:

见过别人用S7-200做过类似的功能,台达的PLC应该不行的。

网友E:
恩,我的第一副图片里面用了50ms的缓冲,但是不能实现目的。不知道错在哪里,请指教!谢谢

你那50毫秒是缓冲吗?只是50毫秒的中断吧。50毫秒内平均频率是多少?你都没算。

不过我对这个plc不熟。很难明白。

三菱的话在中断中执行plsy指令是不行的,因为PLSY指令没有得到一个周期的OFF。就不能继续下一次的发送。

之因为要有一个周期的OFF。所以输出波形极不连续。

上面那个是不是中断程序啊?中断程序中不能用边缘指令的啊。

按照我用三菱的经验(只能这样说),收发手轮的信号是很困难的。

网友I:
用DRVA指令可以办到,绝对定位。

网友C:
对:tctccwz关于回复内容:对:koko1982关于台达有一款es2系列的PLC,有一个csfo的指令,可以实现手摇轮的功能同步,频率只能在10KHZ内容的回复:很有价值的回答。我试了下,的确可以实现功能。但是一来这个反应速度慢,而且一格一格摇手轮没反应(我已经将截取调到最小)。而且经过测试显示,脉冲也会丢失(我摇的速度在频率之内)而且AB相的话只能接收2kHz 内容的回复:
你测试的plc可能底层软件的版本比较低,我曾经测试过ab相是可以达到10k的

网友J:
DVP-PU01的手轮功能用过的人都会抓狂的。用三菱的10pg可能好用的。

网友G:
永宏的我用过很好用指令148

网友K:
koko1982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3-02 16:47:50 4楼

台达有一款es2系列的PLC,有一个csfo的指令,可以实现手摇轮的功能同步,频率只能在10KHZ

---------------------------------------------------------------------------------------------------------------------------------

这个好象也不行吧,我试过的,悬乎

楼主:
..前几天干别的事情去了..今天回来继续...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用DRVA指令可以办到,绝对定位。内容的回复:

我的确试过ddrva,也是基本上能实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多发脉冲,虽然多发的量很少。帮我看下哈...

网友I:
对:tctccwz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用DRVA指令可以办到,绝对定位。内容的回复:我的确试过ddrva,也是基本上能实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多发脉冲,虽然多发的量很少。帮我看下哈...内容的回复:

你用C237来测试它的多发量?如果按照你现在的程序来测试的话,C237肯定是多了或者少了,应为PLC的扫描时间影响了C237的计数方向M1237.

网友L:
对:wenwan90关于回复内容:对:tctccwz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用DRVA指令可以办到,绝对定位。内容的回复:我的确试过ddrva,也是基本上能实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多发脉冲,虽然多发的量很少。帮我看下哈...内容的回复:你用C237来测试它的多发量?如果按照你现在的程序来测试的话,C237肯定是多了或者少了,应为PLC的扫描时间影响了C237的计数方向M1237. 内容的回复:

我用c237测量它一共发了多少,我没设方向,我只向一个方向转来测试。

网友I:
对:EBN战略军团-小菜鸟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回复内容:对:tctccwz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用DRVA指令可以办到,绝对定位。内容的回复:我的确试过ddrva,也是基本上能实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多发脉冲,虽然多发的量很少。帮我看下哈...内容的回复:你用C237来测试它的多发量?如果按照你现在的程序来测试的话,C237肯定是多了或者少了,应为PLC的扫描时间影响了C237的计数方向M1237. 内容的回复:我用c237测量它一共发了多少,我没设方向,我只向一个方向转来测试。内容的回复:

首先你上面的程序,如果Y1闭合,M1237就闭合,C237的计数方向自然改变,在C237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自然就没有了。C237是程序中断型的,没有硬件型的高。

网友L:
对:wenwan90关于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小菜鸟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回复内容:对:tctccwz关于回复内容:对:wenwan90关于用DRVA指令可以办到,绝对定位。内容的回复:我的确试过ddrva,也是基本上能实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多发脉冲,虽然多发的量很少。帮我看下哈...内容的回复:你用C237来测试它的多发量?如果按照你现在的程序来测试的话,C237肯定是多了或者少了,应为PLC的扫描时间影响了C237的计数方向M1237. 内容的回复:我用c237测量它一共发了多少,我没设方向,我只向一个方向转来测试。内容的回复:首先你上面的程序,如果Y1闭合,M1237就闭合,C237的计数方向自然改变,在C237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自然就没有了。C237是程序中断型的,没有硬件型的高。 内容的回复:

哦,我觉得如果软件型比硬件型差的低的话应该是脉冲丢失啊。怎么会反而变多了呢?

还有,经过实验,在伺服电机上反映出来的。的确脉冲发多了。怎么解释呢

网友E:
讨论得这么热烈,可惜我不懂这个PLC。

网友L:
顶上去...维护宇宙和平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能计数手摇轮的脉冲!但速度呢!你想要做到数控的手摇轮那样我想很难!!!!

网友E:
用200的PLC单做这个事情,其他事情都不做的话我估计用3到2毫秒的运算周期更新一次脉冲速度和位置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L:
对:zhanziling关于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能计数手摇轮的脉冲!但速度呢!你想要做到数控的手摇轮那样我想很难!!!! 内容的回复:

速度先不考虑,要完成指定的脉冲量的话,速度自然就会上去

网友L:
对:芳季关于用200的PLC单做这个事情,其他事情都不做的话我估计用3到2毫秒的运算周期更新一次脉冲速度和位置应该可以做到。内容的回复:

我这有个师傅,用200就做到了。可惜我现在用的是台达。没把握

网友I:
台达40EH可以脉冲输出速度可以达到200K,DRVA指令是专做绝对定位用的,如果程序设置和私服设置没问题的话,那不就是机器的问题了。仔细在想想。

网友I:
或者是PLC开发问题?

网友L:
对:wenwan90关于台达40EH可以脉冲输出速度可以达到200K,DRVA指令是专做绝对定位用的,如果程序设置和私服设置没问题的话,那不就是机器的问题了。仔细在想想。内容的回复:

我感觉应该是程序问题。我重新用c237测量了发出的脉冲量,的确多于C251的接受量。

网友M:
上面的各位老兄,我想问一下当脉冲指令DRVA在执行的过程中是不可以改变操作数中的内容的。在台达DVP 系列的使用手册上看的。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用手轮通过PLC是怎样控制的,不过我用过台达DVP-PM系列的运动行PLC,它是有专门的端口接手轮的A,B相的,不用怎样编程就可以简单实现控制伺服电机 ,但如果是其他PLC的话就不知怎样。。。

下面是台达DVP PLC的使用手册上写的:

EH/EH2/SV 主机当 DRVA 指令执行脉冲输出中,更改各操作数的内容无效,须等
到下次 DRVA 指令再次驱动才会变更。

网友L:
对:springaaa关于上面的各位老兄,我想问一下当脉冲指令DRVA在执行的过程中是不可以改变操作数中的内容的。在台达DVP 系列的使用手册上看的。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用手轮通过PLC是怎样控制的,不过我用过台达DVP-PM系列的运动行PLC,它是有专门的端口接手轮的A,B相的,不用怎样编程就可以简单实现控制伺服电机 ,但如果是其他PLC的话就不知怎样。。。下面是台达DVP PLC的使用手册上写的: EH/EH2/SV 主机当 DRVA 指令执行脉冲输出中,更改各操作数的内容无效,须等到下次 DRVA 指令再次驱动才会变更。内容的回复:

我在程序中用定时器重复运行了ddrva,在下一次运行的时候,就会和上次一运行时的绝对量相比较输出脉冲

网友K:
DRVA做手轮是没用的,假设在DRVA执行中的时候,手轮在动,怎样将动的这几个脉冲输出呢?

CSFO也不靠谱,试过几次都不行

PLSR和PLSY到是可以考虑一下,C251大于0启动Y1,小于0关闭Y1做方向

网友M:
引用 网友K:
DRVA做手轮是没用的,假设在DRVA执行中的时候,手轮在动,怎样将动的这几个脉冲输出呢? CSFO也不靠谱,试过几次都不行 PLSR和PLSY到是可以考虑一下,C251大于0启动Y1,小于0关闭Y1做方向

如果DRVA做不到的我想PLSR应该也做不到吧。这PLSY更加不行啊,它是受扫描周期的影响的。

上面的那位兄弟,你说是用定时器来控制DRVA指令的,个人感觉不好吧,会容易走失脉冲数吧!~!~我也很想到底怎样做才可以!

网友E:
缓冲,缓冲。用缓冲就不会丢脉冲。每段时间内收到多少脉冲。然后就发出去,同时又记录新的脉冲,不会丢的。只是实时性差一点。脉冲数增量是正就正。是负就负。

网友L:
对:芳季关于缓冲,缓冲。用缓冲就不会丢脉冲。每段时间内收到多少脉冲。然后就发出去,同时又记录新的脉冲,不会丢的。只是实时性差一点。脉冲数增量是正就正。是负就负。 内容的回复:

是的,我第一幅图的思路就是这样的。觉得应该不会丢脉冲。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发一个脉冲之后居然不动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N:
脉冲指令不能直接使用M1000驱动!所以就会出现动一次就不动的这种现象,发完一次脉冲应该要将D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断开至少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再次执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O:
脉冲指令不能直接使用M1000驱动!所以就会出现动一次就不动的这种现象,发完一次脉冲应该要将D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断开至少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再次执行

!!!有这么一说!我试试啊。高手请教下,有没有台达的高级

网友L:
我就是,换了个笔名,大家别以为楼主跑了啊!

网友P:
PLSY运行中改变脉冲数无效。所以你这样是行不通的。。。

网友L:
对:EBN-中芯机械关于PLSY运行中改变脉冲数无效。所以你这样是行不通的。。。 内容的回复:

我不是在运行中啊,第一幅图给了50ms的中断呃

网友B:
我用台达EH2系列的plc用绝对值定位指令做了一个程序!感觉还行!

网友B:
两个图片前后反了!!!

网友I:
EH2系列又出来一条新指令CLLM直接就可以用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学习下

网友R:
直接将手摇轮的AB脉冲接入伺服的脉冲口,通讯修改电子齿轮比,同步性肯定好,不知对你实不实用

网友B:
楼上的这个方法是好!但手摇轮是在调试的时候用啊!这样再接plc怎么接啊!!

网友L(2012-04-06):
对:zjq关于直接将手摇轮的AB脉冲接入伺服的脉冲口,通讯修改电子齿轮比,同步性肯定好,不知对你实不实用 内容的回复:

呃,我这主要是plc控制,这样做的话只有手轮能用了吧?

网友S(2012-05-10):
请问楼主最终做好了没,我现在也急需做这个案例,分享一下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用台达EH2系列的plc用绝对值定位指令做了一个程序!感觉还行!

你好~~个人觉得你用10ms 来驱动脉冲指令,不是很好吧,如果整个扫描周期大于10ms时,就应该不行了吧~~~一般程序长一点的话就会超过10ms啊~~~望指教 谢谢

网友T:
这个时间可以延长啊!如果10ms不行,那你可以做一个定时器啊!

网友U:
DVP01PU 用那东西有用嘛?

网友V(2014-12-22):
E+H

E+H罐旁指示仪NRF590是一个监测单元,与E+H办事处生产的Micropilot M和Micropilot S系列雷达,以及其他 HART 兼容仪表配套使用。E+H NRF590 安装在罐旁,不仅能显示测量数据,还能够对安装在罐上仪表进行配置并提供本安供电,支持多种工业标准数字式仪表通信协议,可以集成在开放式罐区存量管理系统中。

皮尔兹

pilz是一家全球运营的完整自动化技术供应商。我们供应安全自动化组件、系统及服务。皮尔兹生产的产品众多,主营产品pilz继电器,皮尔兹传感器,皮尔兹伺服电机等,任何有关pilz问题可以联系pile工作人员。

邦纳

邦纳传感器选型指南-选型指南_专业资料。邦纳传感器选型指南2004 ~ 2005 Specifier’s Guide 光电传感器 测量与检测产品 机床安全产品邦纳传感器系列产品,保证100%原装正品,型号齐全。

穆格

穆格中国成立于 1997 年,在上海、北京、广州和香港设有五个办事处,其中上海有2个工厂(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和穆格控制设备(上海)有限公司)。穆格公司由电液穆格伺服阀的发明人威廉·C·moog创建于一九五一年,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跨国公司,现已成为航空和工业上应用的精密控制系统的世界范围内的佼佼者。

哈威

哈威(HAWE)液压有限公司成立于1949年,5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压液压元件及系统的开发与生产。公司现有员工1000余名,哈威产品阀体全钢结构,耐高压;结构紧凑,体积小巧;无泄漏,使用寿命长,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机床、船舶、液压工具等行业。

用力士乐的变速泵驱动,强大的液压系统的稳定性、能源效率、紧凑的电子产品的动态特性这三者是密切相关的。在e4EE sytronix网络学习的培训中,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知识、技术背景、电子和液压的智能的相互作用。

力士乐

网友W(2015-03-25):
HYDAC_贺德克_溶解氧传感器

溶解氧传感器
传感器具有长期稳定性,适用于频繁消毒或高温灭菌场合
应用
•发酵过程控制
•细菌自然生长控制
•生物生产
•食品行业
•常规过程测量场合
优势
•制药行业的专用传感器:不锈钢1.4435 (AISI 316L)-消毒和高温灭菌
•特定应用场合的专用传感器:-标准型传感器
•用途广泛:- Pg 13.5标准过程连接-可以安装在标准pH安装支架中
•响应时间短:t98< 60 s
•内置温度传感器

贺德克轴向柱塞泵:http://www.hydac-zh.com/zxzsb/
HYDAC轴向柱塞泵:http://www.hydac-zh.com/zxzsb/
轴向柱塞泵:http://www.hydac-zh.com/zxzsb/
贺德克内啮合齿轮泵:http://www.hydac-zh.com/nniclb/
HYDAC内啮合齿轮泵:http://www.hydac-zh.com/nniclb/
内齿轮油泵:http://www.hydac-zh.com/nniclb/
贺德克外啮合齿轮泵:http://www.hydac-zh.com/wniclb/
HYDAC外啮合齿轮泵:http://www.hydac-zh.com/wniclb/
外啮合齿轮泵:http://www.hydac-zh.com/wniclb/
HYDAC压力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lcgq/
贺德克压力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lcgq/
HYDAC温度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wdcgq/
贺德克温度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wdcgq/
HYDAC流量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llcgq/
贺德克流量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llcgq/
HYDAC液位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eweichuanganqi/
贺德克液位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eweichuanganqi/
HYDAC位移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cgq/
贺德克位移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cgq/
HYDAC旋转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xzcgq/
贺德克旋转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xzcgq/
HYDAC污染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wrcgq/
贺德克污染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wrcgq/
HYDAC配件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pjcgq/
贺德克配件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pjcgq/
HYDAC距离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jlcgq/
贺德克距离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jlcgq/
贺德克油液在线监测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yzxjccg/
HYDAC油液在线监测传感器:http://www.hydac-zh.com/yyzxjccg/

网友X(2016-07-15):
您好,我想咨询下,我电子手轮在手转的时候伺服电机电机不动,要手转停下以后,电机才运转,这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让手轮转的同时电机也一起转动。谢谢

网友Y(2016-09-12):
你好,麻烦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没,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

wjz110119@163.com;15842631276;

thanks a lot

网友Z(2022-08-31):
引用 网友Y:
你好,麻烦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没,用什么办法解决的啊,能不能分享一下wjz110119@163.com;15842631276;thanks a lot

利用高速计数做频率速度采集,用手摇的速度控制伺服,可以做到伺服与手摇同步动作,只是伺服的速度是随动的,而不是每一格伺服走多远,距离是手摇的速度决定的

网友AA:
第二个办法,PLSY 发送脉冲数,不应该是1,而是 C 与 D 的差值。  不然一个扫描周期,收到两个以上的脉冲,肯定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