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三菱FX2N与A-7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3-02):
三菱FX2N与三菱D700 变频器用三菱专用通讯协议(就是用asci码和CCD校验的那个通讯)已经成功。

与A700的RS485端子排通讯 已经成功。

但是与A700的  PU端口  通讯却不行  现象如下: SD RD都闪烁,但是电机不转。

请问 是什么原因  需要设置那些参数啊

(三个试验都是用同一个程序,前两个成功了 所以我估计不是程序问题,SD RD灯也闪烁,所以通讯连接估计也没大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参数不对???)

网友A:
参数要设置通信模式···波特率 站号 数据长度 奇偶校验 停止···Pr.79 Pr.340 Pr.170-Pr.179

请楼主根据程序的设置再重新核对一下···特别是那个模式一定要选到通信网络模式···

还有注意你的RS485-BD的接线方式···是全双还是半双

楼主:
对:王者之师——工控@阿君关于参数要设置通信模式···波特率 站号 数据长度 奇偶校验 停止···Pr.79 Pr.340 Pr.170-Pr.179请楼主根据程序的设置再重新核对一下···特别是那个模式一定要选到通信网络模式···还有注意你的RS485-BD的接线方式···是全双还是半双内容的回复:

这位  老师  你是说的A700么    参数P17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