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怎样用DC24V开关电源替代 PLC 224CN的电源板

楼主(2012-03-02):
怎样用DC24V开关电源替代 PLC 224CN的电源板

网友:
看看你的PLC的供电电源要求,如果是DC24V的话,可以使用24VDC给模块供电,注意电源的容量满足PLC的要求,还有就是使用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A:
224cn 不只是只有24v的吧,应该还有5v或者12v吧

网友B:
除了24V之外,应该还有5V的,那就要用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