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赐教一下欧姆龙模拟量编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02):
俺是一个新手,对于模拟量编程一点都不知道,比如:测量储存罐水温,当超过多少度的时候输出一个,外接一个报警器,还有如何对两个水罐进行温度比较,超过一定值的时候输出一个信号。

怎么编程那?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PLC使用CPM2A能行吗?谢谢!!!

网友A:
要扩展模拟量单元。模拟量模块分辨率6000,信号4-20mA,X=6000*4/20=1200,即4mA对应1200,20mA对应6000。设液位为Y,信号为X,那么Y=X/(6000-1200),然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梯形图中的用的是十六进制数,液位大于45.7%时,信号在1200~6000之间,100.00为ON。

网友B:
2楼能讲得详细点吗?

最好上图给出那段程序段~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yibeiqingcha 的热情帮助。

你是说#890  #4B0  #1770是对应的温度值吗?

如果将#890折算成十进制应该是2192那?这个是什么含义那?

#4B0  #1770对应1200、6000

最上面的325、320、315又是什么那?

比如说温度到30度时,输出信号,这个30度该怎么计算电流值那?

网友C:
欧姆龙有自己专门的温度测量模块CPM1A-TS002。输入类型:可在K1,K2,J1,J2型热电偶,精度:(设定值±0.5%或±2℃中的较大值*1)±1位以下,转换时间:250ms/所有点。该模块可以直接用于CPM2A型PLC。具体的程序实现还是比较简单的,您在对应的CIO区可以得到温度信号的十进制的值,直接进行比较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那编程能否给俺说一下具体方法吗?因为没有接触过,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