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的报POFF

楼主(2012-03-02):
康沃变频器G5 7.5KW的一上电就显示POFF ,没有三相电 输入是两根380的线,会不会有缺相保护啊,怎么去掉呢,难道继电器没吸合,我测了下风扇的电压有20V 继电器上面却只有几V 电压 ,求高手赐教

网友A:
缺相保护了!短接TP1和TP2

楼主:
我在板上没看到 TP1 和TP2啊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分享出来

网友C:
接的端子是不是R T两个?

楼主:
是R  S T  由于 没有三相电   用的是 220变380的变压器 结果上电就报POFF 了缺相保护  继电器不吸合

网友D:
保护了。板子上可以解决。康沃G3,G5专业维修13830812651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谢绝推销,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