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西门子300PLC定时器设置变量时间

楼主(2012-03-02):
如何为西门子300PLC定时器设置变量时间,我能将变量转换成TIME格式的,但是TIME格式的用FC40转换成S5TIME格式的却不行,转换后的结果一直是S5T#400MS,不管变量如何改都是这个结果,哪位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A:
TIME格式的基本单位就是MS,因此如果你想输入400秒的话,那么TIME应该是400000。这样才能正确地被F40转换,但是,请注意,S5Time的最大设定时间为2小时46分钟,所以你的TIME应该不大于此数。

楼主:
对:yuanle关于TIME格式的基本单位就是MS,因此如果你想输入400秒的话,那么TIME应该是400000。这样才能正确地被F40转换,但是,请注意,S5Time的最大设定时间为2小时46分钟,所以你的TIME应该不大于此数。 内容的回复:

我现在TIME是2500,但是FC40转换后的S5TIME却是400MS,应该是2.5S才对啊。。。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我从另一个程序中复制了个FC40块,现在可以正常转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我从另一个程序中复制了个FC40块,现在可以正常转换了

对的,要调用 一次功能块,这样其他OB,FB,FC 调用 转换功能块,才能找到FC40 这个块

网友C:
假设已知的数据为一个整数,将这个整数转化为一个字的BCD码,然后将这个字和表示时基的字进行或运算得到一个字(已经是S5time格式),再用move指令将这个字传给S5time的变量即可。

时基字W#16#0表示时基为10ms

时基字W#16#1000表示时基为100ms

时基字W#16#2000表示时基为1s

时基字W#16#3000表示时基为10s

网友D:
同意6楼的说法,最好是把它做成一个FC好调用,用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