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2012-03-02):
我厂现有2000KVA变压器可是生产需量根本就用不了怎么多也就是说大马拉小车

现在想降容量 请各位帮帮吗看看选多大合适    一次是十千伏

生产时我所记录的电流最高峰 2000A  各位指导一下 还需要什么数据  用什么公式计算  尽量讲的详细些

在次先谢谢了

楼主:
小弟在线等   各为帮帮忙

网友A:
新建变压器大小的确定
1.如果设备总容量500千瓦..可配300~500千伏安的变压器.己经计入发展的备用设备
2.未加备用容量
在已经知道总负荷的情况下,用需要糸数法选择最合适容量的变压器
有功计算负荷(kw功率)=需要糸数Kd*设备总容量Pc    (未加备用容量)
需要糸数Kd     举例;       机床制造厂0.2 5    电机制造厂0.33     仪器仪表厂0.37
                                    大型热处理车间 0.7~0.8        橡胶制品厂0.5~0.6
由有功计算负荷(kw功率).及功率因数(0.9).再选最合适标准容量的变压器.(KVA)
3.如..正常工作时负载终端显示的大概在300KW多些.考虑功率因数(0.9.)如不加新设备就用
    400KVA变压器.
5.按国家相关规定:油浸式变压器过载能力及时间:
过载1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80分钟
   过载2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0分钟
   过载3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20分钟
   过载6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45分钟
   过载75%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分钟

网友B:
三相变压器的容量=根号3X二次电压X二次电流。要算出二次电压的值,那么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的
线圈比要求出来。变压器额定电流:额定容量*1.408

网友C:
1600KVA较合适

网友D:
我碰到的情况真好和他相反。我厂现在的变压器是630KVA的。额定电流是960A 。可我现在实际的用电量是要1100A左右(已经经过电容柜补偿)。当时的功率因数是 0.82,0.83. 通讯终端上显示的总有功功率是560KW以上。那我现在是换800KVA的,还是换1000KVA的变压器好。我的电流最大可能是在1300A。我还要准备再加300KVar的电容柜。

网友D:
变压器的容量与他所能提供的最大有功功率是什么关系。是这个吗 p=根号3*U*I

网友E:
最简单方法:制作日负荷表,或到供电公司拉负荷表;-------都可以看到你公司的最大负荷

想降容量---是不现实的。如果你公司基本电价是按变压器容量计算的,到供电公司申请按最大需量计算基本电价可以省钱。

按容量计算=30*2000=60000元

按最大需量计算=2000*0.4(如果你负荷不足40%供电公司40%计算)*40=32000

那么你为公司每月节省2.8万元。

网友F:
如果你记录的最大电流是2000A,而且持续时间不长,建议选1250KVA变压器。

网友F:
(2000-1250)*20=15000,每月少交电费(设备费)15000元。东北电网二部制电费的收法。

网友G:
换变压器不合适,一个是你厂现在变压器负荷率为70%,基本上是经济运行,二是供电公司不一定同意。建议在变电所增加一个变压器室,安装一台1250kVA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1804A,如果不够选1600kVA,电流2309A)及相应的高低压开关柜,到供电公司办理增容,工程完工送电,再到供电公司办理2000kVA变压器停运,一年办两次,每次6个月正好一年,这样运行起来灵活,还可以节省基本电费(22.00元/kVA/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换变压器不合适,一个是你厂现在变压器负荷率为70%,基本上是经济运行,二是供电公司不一定同意。建议在变电所增加一个变压器室,安装一台1250kVA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1804A,如果不够选1600kVA,电流2309A)及相应的高低压开关柜,到供电公司办理增容,工程完工送电,再到供电公司办理2000kVA变压器停运,一年办两次,每次6个月正好一年,这样运行起来灵活,还可以节省基本电费(22.00元/kVA/月)。

楼上的建议很不错!!!

学习啦!

网友I:
这个不错的帖子哦。。。。

网友J:
楼主你要先搞清楚你们厂的负荷是多少再来考虑采用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新建变压器大小的确定 1.如果设备总容量500千瓦..可配300~500千伏安的变压器.己经计入发展的备用设备 2.未加备用容量在已经知道总负荷的情况下,用需要糸数法选择最合适容量的变压器 有功计算负荷(kw功率)=需要糸数Kd*设备总容量Pc    (未加备用容量)需要糸数Kd     举例;       机床制造厂0.2 5    电机制造厂0.33     仪器仪表厂0.37                                    大型热处理车间 0.7~0.8        橡胶制品厂0.5~0.6由有功计算负荷(kw功率).及功率因数(0.9).再选最合适标准容量的变压器.(KVA)3.如..正常工作时负载终端显示的大概在300KW多些.考虑功率因数(0.9.)如不加新设备就用    400KVA变压器.5.按国家相关规定:油浸式变压器过载能力及时间:过载1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80分钟   过载2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0分钟   过载3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20分钟   过载60%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45分钟   过载75% 变压器可持续运行   15分钟

根据以上具体核算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换变压器不合适,一个是你厂现在变压器负荷率为70%,基本上是经济运行,二是供电公司不一定同意。建议在变电所增加一个变压器室,安装一台1250kVA变压器(最大输出电流1804A,如果不够选1600kVA,电流2309A)及相应的高低压开关柜,到供电公司办理增容,工程完工送电,再到供电公司办理2000kVA变压器停运,一年办两次,每次6个月正好一年,这样运行起来灵活,还可以节省基本电费(22.00元/kVA/月)。

楼主(2012-04-04):
谢谢 各位 了 问题解决 呵呵

网友M:
如何解决的?交流一下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的情况真好和他相反。我厂现在的变压器是630KVA的。额定电流是960A 。可我现在实际的用电量是要1100A左右(已经经过电容柜补偿)。当时的功率因数是 0.82,0.83. 通讯终端上显示的总有功功率是560KW以上。那我现在是换800KVA的,还是换1000KVA的变压器好。我的电流最大可能是在1300A。我还要准备再加300KVar的电容柜。

没有必要换,变压器能否正常使用最终由温升决定,只要温升不超标就没事。即使温升超标了可采用强迫风冷甚至水冷来解决,因此对用户而言变压器可以小马拉大车。换变压器一是增加投资,二是麻烦,三是增加基本电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