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爆炸

楼主(2012-03-02):
今天用万用表测量相间电压,测断路器上端电压380正常,然后测下端电压【表笔刚接触相线两端,砰地一声,表笔炸断了,万用表表也坏】,用的是500v指针的电压档。  麻烦各位师傅帮忙找下原因?

网友A:
既然是在500V电压档上,那就是万用表内部短路,谁碰到也会炸的

网友B:
楼主正确使用居然爆炸,那么爆炸的原因可能是长久不用造成接触点氧化或者短路,要么质量问题。。

网友C:
不大可能吧?楼主是数字式的吗?如果是数字式的,内部有熔断器的呀,只会烧坏那个熔断器,不可能爆炸的呀,是不是内部出什么问题!

楼主:
对:玻璃的心关于不大可能吧?楼主是数字式的吗?如果是数字式的,内部有熔断器的呀,只会烧坏那个熔断器,不可能爆炸的呀,是不是内部出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指针表,500V电压档,很奇怪测断路器上端还会正常,换到下端刚接触相线就暴了???求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玻璃的心关于不大可能吧?楼主是数字式的吗?如果是数字式的,内部有熔断器的呀,只会烧坏那个熔断器,不可能爆炸的呀,是不是内部出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指针表,500V电压档,很奇怪测断路器上端还会正常,换到下端刚接触相线就暴了???求解

万用表内部可能有问题,你的档位没有选错,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万用表质量不行。

网友E:
楼主用得什么万用表,现在一般都带保护

网友F:
交直流没选错吧,选错也不会炸表呀,见过指针式测量时损坏的,没见过数字爆炸的呀,问楼主使用表的型号。

网友F:
表针测量时没有碰到一起吧?

网友G:
楼主应该说的具体一些才好。大家都不相信!

网友H:
确定档位正确吗?如果是档位正确,则是万用表的问题;另外是不是表笔弄短路了。

网友I:
肯定是打错档位了,估计是打在电流档测电压了。。这个常有的事。

网友J:
如果楼主测完上端电压后没有更换万用表档位的话,那就是碰巧测量下端时万用表内部短路了,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肯定是打错档位了,估计是打在电流档测电压了。。这个常有的事。

1、打错档位,也是一股青烟,不至于爆炸!

2、短路的电流也不会很大,可以计算一下短路电流,不会有爆炸的结果!?

网友L:
万用表的质量有严重的问题,

网友M:
是不是万用表打到半档了,导致内部短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如果楼主测完上端电压后没有更换万用表档位的话,那就是碰巧测量下端时万用表内部短路了,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只可能是这种情况了!

网友O:
我怀疑是万用表发生了短路什么的,或者电容坏了

爆炸应该是电容过压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分析原因。现象场内临时接一台电焊机,通电后不工作,用指针表VICTOR7001【胜利高】,三相断路器上端线电压380V正常,【合闸后,下端接电焊机】测量相电压,刚接触A  C相【嘭】的一声,一团火花闪了一下,表笔在根部【像是短路】,两根同时断线,2表笔 头部被溶掉了一点。

AC500V档测量。

网友P(2016-06-04):
以前我一直不相信,数字万用表会爆炸,今天刚拉好的380v动力电,在测断路器电压时表笔从插头处直接爆炸了,而且端子上面都被电弧烧黑了,奇怪的是万用表没有坏,保险丝都没烧,就电池被炸坏了,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以后都不敢用了,